[手动] 请教一下点焊笔和微波炉变压器空载功率的问题

楼主(2024-04-26):
请问大家这两种固定点焊针的方式哪种好些

是黄铜夹头固定点焊针好还是用顶丝固定点焊针好
变压器标签

    这是绕好了次级绕组的变压器,拆次级绕组之前忘记测空载功率了,绕好之后才测的空载功率,第一次接触点焊机,不知道这个空载功率大不大,有没有问题?市电230V,功率因数0.082,空载90瓦,次级绕了4匝,输出电压4V

铁芯尺寸

网友:
个人感觉顶丝这种更好 接触面积大电阻更小

网友:
肯定是纯铜那个啊。。

网友:
我不懂技术,但从第一眼看,我会选图二吧,看起来就顺眼很多

网友:
小电流1,大电流2

网友:
1图很垃圾,黄铜电阻很大!
2图不考虑换针的话,压接就完美了

网友:
这两个基本一样,我的给图一一样,但是没有螺丝,一拔就出来,点焊的时候,头粘木片上,能带出来

网友:
点焊18650电池,点焊镍片,肯定选择第二个图的点焊笔;第一个图的点焊笔是有特殊用途的,可以根据焊材,更换不同材质的点焊针,有的要用钨钢针,有的要用石墨针,有的用紫铜针。

网友:
douc差不多呀?!!!

网友:
都差不多啊。图一也不是靠黄铜啊。里面接触焊针的也是纯铜的啊。

网友:
第一个象是焊锡焊接上去的,  不烧铜焊的话电阻有点大吧

楼主:
谢谢大家,决定用顶丝固定的方法

网友:
我是直接铜管压接的,可靠又便宜

网友:
第一种小件,第二种大电流

网友:
  第一种,接触面大, 黄铜薄这点电阻可以不计, 第二种实际接触面是一条线,大电流下反而发热大.   小电流用笫一种, 大电流笫二种压接.

网友:
黄铜和锡的电阻都是纯铜的四五倍呢

网友:
第一种办法夹持力不够大,第二种容易压坏焊针外表面。还是那种用两块紫铜板上开半圆槽,然后用螺钉压紧压板的效果最好,如图。

网友:
测下哪个内阻小就哪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