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ETA7014到PW7014:芯片性能升级,提供更低成本和耐压的电源解决方案

楼主(2024-04-26):
PW7014 代替 ETA7014 有 4 点: 一芯片的 VIN 奔溃电压高 9V, 二价格成本上的优势, 三性能强, 高温度,低阻抗(阻抗越低越好) , 四, OVP 产品累计出货量超 30KK, 并无不良反馈, 市场接受度高, 经得住考验。
PW7014 在 输 入 耐压 上 比 ETA7014 的 崩 溃 电压 大 概 高 9V , 如 下 图 ETA7014 的 IC 崩 溃 电 压是 在36V,PW7014 留了相对足够的余量, 崩溃电压在 45V。

ETA7014 和 PW7014 区别
1, PIN 脚

ETA7014 和 PW7014 都是采用 SOT23-6 封装形式, 各个引脚一样, 不过有一个区别:
PW7014 是低电平开启, 就是悬空 EN 脚, ETA7014 是高电平开启, EN 脚接 VIN 或者串个电阻接 VIN。 从使用上来说, 悬空 EN 脚不接, 使得电路更简单简洁。

2, 电路图:

区别 2: ETA7014 的 1 脚悬空是默认 6.1V, 而 PW7014 的 1 脚默认 6.1V 需要接 GND,一般来说悬空引脚可能对信号有波动, 干扰大时有很小的概率可能会有误判断。
区别 3: OVP 可调过压点的公式稍微不同, 导致 R1 和 R2 电阻的阻值需要更换, : ETA7014是 Vin-OVP=1.26V x( 1+ R1 / R2) , PW7014 是 VIN_OVP=1.2V x( 1+ R1 / R2) 。 同时 R2 有明确阻值固定 100K。 相差点就是 1.26V 和 1.2V 了。

如需PW7014芯片的相关规格书,电路图,封装库,PCB文件,技术支持,可到【百度:kkmicro夸克微】官网了解,邮箱,电话

网友:
很经典的芯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