康佳电视电源板34005019 无12V 24V输出

楼主(2024-04-26):
康佳电视电源板34005019 无12V 24V输出

网友:
先查保险,主电容300V,后级是否短路保护,前级是否起振,光两个图怎么看?

网友:
power on信号有没有

网友:
这个是什么????什么型号

网友:
电源板上面的待机电源正常吗,

网友:
换个电源板吧

网友:
先查待机电源是否正常

网友:
做工看上去不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