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再次拆解飞利浦ADD6800滤芯

楼主(2024-04-26):
这个滤芯用了快两年,刚装入时tds17,现在75

没看到明显的变色

得到大大小小一堆密封圈

网友:
这个算是什么水平的呢/

网友A:
两年才换也是可以了,我的废水比例阀调整成大流量的,废水,省膜

网友:
pp棉,活性炭,超滤膜

网友B:
不错还可以翻新一下接着用

网友:
拆了还有一堆密封圈呢

网友C:
这是哪一级的?反渗透膜?

网友:
为啥是黑色的

网友:
应该说性能不错,原水质也比较干净

网友D:
我总认为RO膜在制水的时候不应该容易堵,反而在没有18秒自动冲洗的情况下,膜壳内保存着浓水,这种情况下水垢比例大,被浸泡的RO膜时间久了,从而形成水垢堵住了RO膜,因为在一次换RO膜的时候,膜壳出废水方向内壁会像烧水壶底那样结水碱,挺厚的那种,所以有了这种猜想,于是乎改装了0沉水,每次制水后纯水回流RO膜内,用纯水泡膜,冬天TDS稳定的在4,夏天5,先用个1-2年试试看,只要RO膜出水TDS正常我就坚持用,看看用几年能出问题,我觉得用了3-5应该不成问题,目前2年服役中。

网友:
啥滤芯好呢,这水质,一天就黑

网友:
水质也比较干净

网友:
还以为拆解飞利浦ADD6800

网友:
没变黄,膜的颜色还可以。

网友:
RO膜,这个寿命应该是挺长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是哪一级的?反渗透膜?

一体的,外面是活性碳,里面是反渗透膜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错还可以翻新一下接着用

翻新不了,一次性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两年才换也是可以了,我的废水比例阀调整成大流量的,废水,省膜

现在水费也不便宜啊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我总认为RO膜在制水的时候不应该容易堵,反而在没有18秒自动冲洗的情况下,膜壳内保存着浓水,这种情况下水 ...

说得有道理,0沉水是不是每次用水时需要等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