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拆解大疆充电宝转换器,插在无人机电池上就能变成充电宝的小模块

楼主(2024-04-26):
低价淘到的,原配的电池是3串,满电12.6v,金属触针最左边四个,最右边四个分别是输入正负两极,和USB外壳相连的就是负极。里面用的capxon丰宾固态电容,以及一颗模压电感,用于降压5v输出。背面是南芯的sc8102充电宝芯片,降压型的(我拆过的征拓充电宝有几个型号里面就用这个ic)。用的南芯主控必须点赞!

网友:
看着挺高级,实际也是DC  -DC 转换电路

网友:
既然拆开了,研究下用充电宝给大疆电池充电。我是原装的没有看到如何非暴力拆解。

网友:
大厂还是大厂,一个小东西做的这么精巧!!

网友:
东西做得很精巧!!

网友:
原厂的做工就是好

网友:
用大疆的电池做充电宝好奢侈

网友:
确实啊,用来应急可以,长期用性价比肯定很低啊。大疆电池比充电宝贵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