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持表] 关于DTM0660

楼主(2024-04-26):
UT39E+可以分量校准,我手里其他的0660就不行了,包括我新买的VC890C+
是芯片内固件,还是24C某值,还是主板某JXX,有研究的大佬探讨下,不能分量校准太遗憾了

网友A:
0660有这个功能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0660有这个功能吗?

有啊 UT39E+就可以

网友B:
新版的我记得我说过,校准不再那么容易了。你这有可能是数据没保存。 还有就是进校准尽量走完自检

网友:
从来没有校准过表。因为没有比表更准的源。哈哈哈哈

楼主:
引用 网友B:
新版的我记得我说过,校准不再那么容易了。你这有可能是数据没保存。 还有就是进校准尽量走完自检 ...

走完自检了,这自检还得必须在电阻档要不然的失败,不过还是不能分量校准,校准高位,低位偏大,校准低位,高位变小

网友C:
手里有好几块四位半表,测量时读数基本一致,就没有校准的必要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手里有好几块四位半表,测量时读数基本一致,就没有校准的必要了。

嗯,每个人都有自己的标准想法

网友D:
DTM0660有几个关键点,
1.胜利的DTM0660很奇怪,1999计数,24C08都写满了,其他家的都是24C02
2.VC890老版本电阻是从高阻往低阻校准不受到影响
3.19999计数的DTM0660要做到温漂小,必须10M的电阻不用到排阻也要4个2.5M或者5个2M的晶圆电阻,
4.一般人都是注重分压电阻,但是100欧的R7也是很重要的,一般厂家都是用0402 0603的贴片电阻,100PPM有点大了,其实也就是10M和2个100欧注意点
5.DTM0660其实很霸榜也是有很多厉害的地方,19999计数不知道主控厂家是怎么调试的,居然几乎不受到PTC热敏电阻的影响,短接也不会出现负数,福禄克的大底数问题就是PTC带来的,福禄克3位半都有这个问题,4位半就更别说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走完自检了,这自检还得必须在电阻档要不然的失败,不过还是不能分量校准,校准高位,低位偏大,校准低位 ...

对的。0660自检要求在电阻档。我记得以前在其它论坛看见一个人,新买一个zt225,自己说是很满意,但是因为校准模式自检不通过,各种黑厂商说新表有问题就拿出来卖,说打电话给厂商,厂商工程师阴阳他,搞半天退货了。黑了好几页我印象很深。其实厂家没有公开校准方式的意思是不支持个人校准的,个人找到方法进入去得不到支持也是正常。

那些高大上的制造商也有一些是服务手册里面就有写明校准方式、信号要求的,也有很多大几千的表没有校准流程流出,比如dt-4282好像就没有吧,国产那个费思也没有

楼主:
引用 网友D:
DTM0660有几个关键点,
1.胜利的DTM0660很奇怪,1999计数,24C08都写满了,其他家的都是24C02
2.VC890老版 ...

还有前天我自检的时候发现个事情,我的ZTY0124A,就是我前些日子发帖更换分压电阻的表现,今天我把原装电阻又重新焊接上了,当我走完自检后,发现以前测量100K电阻是99.8-99.7,现在变成100.0,0.999K,09.99K,99.9K,0.999M,也就是说在自检的时候自动校准了分压电阻的误差,自动修正了分压电阻的误差,另一台124A也自校准成了1开头的完美数据。
遗憾的是VC890C自检后没有自校准功能。
早知道自检后能修复,我花钱买电阻干毛

楼主:
引用 网友D:
DTM0660有几个关键点,
1.胜利的DTM0660很奇怪,1999计数,24C08都写满了,其他家的都是24C02
2.VC890老版 ...

我的VC890用的是24C02N,不过他自检后没有自校准,不知道是什么限制,等我的CH341到货了,改成6000试试或用124A的数据刷一下看看

网友E:
引用 楼主:
还有前天我自检的时候发现个事情,我的ZTY0124A,就是我前些日子发帖更换分压电阻的表现,今天我把原装电 ...

意思是插着标准电阻自检时可以自校准?

网友:
相关校准内容可以仔细阅读0660手册。可以做个实验,保存数据,更换分压电阻,开机自检完成,再次保存数据。两个数据对比。

楼主:
引用 网友E:
意思是插着标准电阻自检时可以自校准?

不需要插电阻,啥也不差,就自检完了就行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意思是插着标准电阻自检时可以自校准?

比如说第一次自检保存后是9999,第二次自检保存后是1001,你有自动表0660试验一下就知道了,我试了ZTY0124,VC921,ZT702都可以,仅限于电阻,其他档位未测试

网友F:
引用 楼主:
比如说第一次自检保存后是9999,第二次自检保存后是1001,你有自动表0660试验一下就知道了,我试了ZTY012 ...

要是故意拿个101k的电阻校准100k档,会自检后又正常吗?

楼主:
引用 网友F:
要是故意拿个101k的电阻校准100k档,会自检后又正常吗?

没校准偏差那么大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不需要插电阻,啥也不差,就自检完了就行了

我感觉可能只是电阻档把电阻网络各个比例计算出来而已,但是要测量真实值,还是要一个标准值作为比例参考。

网友:
引用 楼主:
比如说第一次自检保存后是9999,第二次自检保存后是1001,你有自动表0660试验一下就知道了,我试了ZTY012 ...

FY-76没发现这个问题。自检没发现会改变校准数据,精度也没受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