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脑] 笔记本电脑某个按键坏了,我是这样弄的,巧改键值

楼主(2024-04-26):
先晒图,坛友看看找不同

其实就是改键盘值,把不常用的键改了。不用安装软件啥的,分享给有需要的坛友。
【流程】
1、运行:regedit
2、输入地址:计算机\HKEY_LOCAL_MACHINE\SYSTEM\CurrentControlSet\Control\Keyboard Layout
3、创建名为“Scancode Map”二进制文件,再点修改。

首先输入16个0它会自动切换第二行,接着输入要改的键的数量加一(如我改两个键,我就输入03)接着输入6个0。再接着输入想要改成的那个键的键位表,输入的时候要倒过来。比如我要把NumLock改成6,就输入4D 00(6的键位) 45 00(NumLock的键位)输完自动下一行,接着输入45 00(NumLock的键位)
再输入4D 00(6的键位)最后8个0结束保存

5、重启电脑
就这样用起来还是不错的

网友:
这个方法不错,我的笔记本下键有问题,试试!

网友A:
能发个全部键位图之类的吗,比如单独的down键(就是方向下键)对应的键位是多少?end键的键位是多少?

网友B:
有一个软件可以把不好用的键用不常用的键代替。

楼主:
引用 网友A:
能发个全部键位图之类的吗,比如单独的down键(就是方向下键)对应的键位是多少?end键的键位是多少? ...

这个要找找

楼主:
引用 网友B:
有一个软件可以把不好用的键用不常用的键代替。

嗯是的,有软件的,我没用

网友C:
能够摸索出这个方法真不错,有心人。

楼主:
引用 网友C:
能够摸索出这个方法真不错,有心人。

相互学习,共同进步

网友:
看不出来啥不同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能发个全部键位图之类的吗,比如单独的down键(就是方向下键)对应的键位是多少?end键的键位是多少? ...

还是用软件改方便些

网友(2024-06-05):
这到是个独辟蹊径的办法,呵呵,楼主思路打得好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