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防] 拆修2018年小米商城众筹的榉树K1智能锁

楼主(2024-04-26):
2018年小米商城众筹一款不带备用机械钥匙的榉树K1智能锁,当时也是看上了他可以免去所有机械钥匙烦恼的原因才参与众筹的。
结果转盘密码锁长时间不用,安装时设置的密码也忘掉了,现在连官方客服都没有了,想咨询怎么重置转盘密码都没办法,所以转盘密码锁就是摆设了。
好在指纹和触摸密码都正常,没影响正常使用。这几天开门转把手时明显有阻滞感,遂拆开维修。
触摸屏外的涂层被摸掉了,虽然难看,但不影响使用。不过好像这样减轻了穷举法破解密码的难度,还是有一定危险性的

内面的

就是电池盒功能,一共8颗5号,4主4备

正面的部分

这是存储器吗?没有丝印

出现问题的就是把手的弹簧圈

放大。疲劳开裂了,还没彻底断开,所以转动把手并不是不复位的情况,而是有阻滞感,到一定位置就会感觉到呵哒一下

先用卡簧钳去除固定卡簧

换完弹簧圈后再原样复原

装好后经测试恢复正常使用。

网友:
总感觉智能锁不靠谱

网友:
还有转盘密码,这个高级啊

网友:
2018年智能锁已经满大街有了,还需要众筹吗?

网友:
我的也是小米众筹的智能锁,现在不敢上提反锁了,反锁后开锁非常困难。

网友:
智能锁变成了智障锁

网友:
智能锁出现问题更麻烦。

网友:
那个没字芯片是音频放大的

网友:
智能锁出现问题更麻烦

网友:
智能一时爽。。。。

网友:
小米经典的半路消失术, 产品搞到一半客服,售后,服务都消失了, 当初太单纯相信了他们, 深受其害.
小米生态链的很多东西就是个玩具, 这个不单是说他的质量, 更多是买后消失的服务.

网友:
盘面留下了岁月的痕迹

网友:
顺便把转盘密码研究一下了

网友:
一直想也想安装智能锁,但是开锁的时候有声音提示不喜欢,晚上回家晚了怕挨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