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们的手机充电头常年通电吗

楼主(2024-04-26):
我感觉右边黑色的大块头常年通电没有问题,氮化镓的迷你头,常年通电还是不放心,感觉有安全隐患。
黑色大块头在输出 10W 的时候,一点温度都没有,跟没工作一样, 氮化镓输出10w就能感觉到发热了。

网友:
我家是经历过火灾的,锂电池引起的,爆燃,根本来不及扑灭,好在是一节电池,对的就一节,威力吓人,是看戏机里的,点燃看戏机,把餐桌上的其他电器与一台双功能焊台加风枪烧了,好在墙角,没有点燃其他,整个屋顶弄得黑黢黢的,重新上墙漆,换餐桌,从此就给所有需要充电的设备,都安上定时器,机械的,电子的,预估充电时间,不管充没充满,到时就断电。

网友A:
为什么要常年通电,用完拔掉不是更安心吗!

网友B:
你说的有道理,建议手机不充电的话,还是关掉插座开关,或者从插座上拔下来;长期通电坏处多,不知道什么时候,元器件老化到一定程度,就会出现烧整流桥,电容或其他元器件。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为什么要常年通电,用完拔掉不是更安心吗!

我连分控开关都懒得关,拨下来更是不可能了,顶多出远门关掉开关。

网友:
我的菊花荣耀3C充电头现在还在用着,一向是插着不拔的,不过昨天发现充电温度有点高了,估计是寿命快到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B:
你说的有道理,建议手机不充电的话,还是关掉插座开关,或者从插座上拔下来;长期通电坏处多,不知道什么时 ...

至今,没拔过充电头,炸掉过一次,是大约用了有10年的三星0.7A

网友:
家里的手机充电头一两年都懒得拔掉一次,只要不是很大电流充电,放心的很,我一般也就最多用10W的充电多点,偶尔用下超级快充

楼主:
引用 网友C:
至今,没拔过充电头,炸掉过一次,是大约用了有10年的三星0.7A

三星这个造型的充电头,市面上很多假货。

网友D:
插在座子上,只留线,坏过两次18W的充电头,不过换了保险电阻又能继续用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插在座子上,只留线,坏过两次18W的充电头,不过换了保险电阻又能继续用了。 ...

这么多年,手机自带的充电头,正常使用的情况下,只有 X 族的坏过。

网友:
家里的四口,想到就关,忘了就一直开着

网友:
重来没拔过   从有手机开始 , 原装的充电器不会坏的

网友:
能顺手就拔了吧。

网友:
这个看个人习惯,不考虑耗电的话,长期插电比每次取下要方便些,经常频繁地插电,往往在上电瞬间导致损坏。不在充电时的充电头自身有0.2-0.5的功耗,相当于10个插座LED灯的耗电。

网友:
我说下我的观点,不一定对,其实有些东西是放坏的

网友:
原厂的,一直插着,不会坏

网友:
俺也一直插着
坏了就换掉呗

网友:
在单控开关的插座上 不用的时候 按一下开关,安全舒适 ,插来拔去的也挺麻烦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么多年,手机自带的充电头,正常使用的情况下,只有 X 族的坏过。

其他也没坏过,红米note和小米平板配的黑色10瓦充电头,也都一直插着的。就这18瓦怪怪的,不过换了保险就可以了。

网友:
快两年了,没拔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