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拆了个无标识的18650充电器,这个输入是多少伏的呢?

楼主(2024-04-26):
外壳上无任何标识,拆开如图,这个输入是多少伏呢?
是不是就靠一个电阻降压?所以输入应该是5伏?

网友A:
5V  应该是可以的    不过建议扔掉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5V  应该是可以的    不过建议扔掉吧

确实太垃圾了,不过手头没其他的了只能临时用下

网友:
这只是一个电池槽,不是充电器,电阻是给LED用的

网友:
输入4.2v就对了

网友:
最好别用,外壳可以利用下

网友:
这个用5V左右就可以了。反正也是垃圾货。

网友:
用的4.2v的充电器,手电筒常用的,电阻是指示灯的

网友:
如果壳子还行就改造一下用

网友:
DC3.5圆口输入一般是4.2V的,这个充电口都是直通的,显然是4.2V。

网友:
那个电阻是led灯用作限流的,不干充电的事。
不能用5v,需要4.2v充电器的输出接入来用,其实它就是个电池架。

网友:
用4.2v的充电器

网友:
4.2到5伏,也就当一个电池座用用。

网友:
这个也敢用

网友:
就是个电池座,外接4.2v恒流充电器

网友:
似乎只是电池座,应该是4.2v的

网友:
快扔了吧,充坏一块电池都不划算了。

网友:
先上4.2伏保险

楼主:
听大家话丢了算了,有没有推荐的充电器?能比较精准的控制充满电压,把电池串单节单节的充满到一致的电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