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求助,无刷电磨牙机电调驱动转速慢

楼主(2024-04-26):
前情回顾:https://www.mydigit.cn/thread-448988-1-1.html
无刷电磨牙机上次买了个电调没bec信号发射器不转,在众多大神的指点下重新买了个带bec信号发射器璇钮的电调,开始上电只是滴滴滴的响,不转,后来听商家的把油门开到最大通电,然后再把油门关到最小,就可以转了。但是发现转速起不来,带负载电流也只有不到1安。他这个电调电压是7~14V的。不知道是不是电压低了的原因,这个电机是不是要电压高的驱动?

网友A:
拆开电机看是什么接法,星形的话改成三角接法!

网友B:
把电源电压往高里调一调,看看有没有变化。

楼主:
引用 网友B:
把电源电压往高里调一调,看看有没有变化。

商家说上限14V,不敢调太高,要是把电调烧了,就没的退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拆开电机看是什么接法,星形的话改成三角接法!

楼主:
引用 网友B:
把电源电压往高里调一调,看看有没有变化。

试了调高电源电压,的确转速度有加快,说明这个电机是吃电压不吃电流的,已经重新买了高电压的驱动器来试了。

网友(2024-07-13):
看线圈是空心杯无刷电机,只能慢慢提高电压,才能达到设计转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