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MI] 求一个2258H测试架的电源IC型号

楼主(2024-04-26):
1、封装是QFN,和sy8030一样的封装,但是脚位不一样。
2、是一路5v转3.3v的电路。
3、是一个2258H的测试架板子,小黄鱼收的,目前这里的3.3V是和VCC共用,SY8035。

请各位老哥指教!

网友:
如果确定是5V-3.3V,是不是随便找一颗转一下3.3V就得了?

网友:
找个料板直接拆一个就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