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合] 拆一组电池,找6个重新组一组电池给电钻用,用最最最简单的工具分容量

楼主(2024-04-26):
捡了组电池,由于个别电池问题导致报废的,手上没测容量的,就用最简单的方式解决了,每个充满电,然后串在一起放电,放电一会测每个电压,电压基本相同的取用。我这个方法可以不?

网友A:
这是啥牌子的啊
一致性还不错的吗

网友B:
老板,盒子哪里找的,有没有链结?

网友C:
你需要论坛几乎人手一个的内阻仪

网友D:
这方法靠谱吗?另外几十个电池一个个充电估计要一个月才能冲完吧?

网友:
串起来放电,然后用万能表测放电期间降压最低了,电压最接近的可以找出内阻接近的,但是容量不能保证一致

网友:
等你的测试结果。。。。上回有个老哥说要静止一段时间看看电压降

你这个直接加速了静置的时间。。。。哈哈哈

网友E:
容量不行的话掉电应该也会大吧///

网友F:
群内内阻仪一个,容量测试模块,淘宝上便宜7元一个,对付用

网友:
如果内阻基本一致的话应该没有问题,不然会影响好电池。

网友:
引用 网友C:
你需要论坛几乎人手一个的内阻仪

手上已经有个了,都想再搞一个!

网友:
先把所有电池无论单独还是并联也好,充到满电,然后放一天,看看有没有电压有差别的,把没有差别的放在一起串联起来进行放电,至少用0.5C的电流放电半小时到1小时,然后查看每节电池的电压,把不一样的挑出来,余下的基本一致性没啥问题的

网友G:
引用 网友F:
群内内阻仪一个,容量测试模块,淘宝上便宜7元一个,对付用

4056充电残次不齐。。反正分容是个麻烦活。

网友:
红色是正极段?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是啥牌子的啊
一致性还不错的吗

我也不清楚,倍量12伏锂电池拆出来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老板,盒子哪里找的,有没有链结?

淘宝搜下18650电池座就有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需要论坛几乎人手一个的内阻仪

内阻只能测内阻不能测容量,测内阻的我也有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方法靠谱吗?另外几十个电池一个个充电估计要一个月才能冲完吧?

就9个电池挑6个出来

楼主:
引用 网友E:
容量不行的话掉电应该也会大吧///

是的 容量差的降压大

网友:
引用 网友G:
4056充电残次不齐。。反正分容是个麻烦活。

反正都是旧电池,这个是我能想到最经济的办法了,差不多就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