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RM] 说说RP2040这个超强单片机

楼主(2024-04-26):
RP2040出来也有2年多时间了,大家也都非常熟悉下面的参数。单cpu只用2元不到。
  • 双核 Arm Cortex-M0 + @ 133MHz
  • 芯片内置 264KB SRAM
  • 可挂载16m的QSPI闪存

结果国内的学生大都用python来编程,白白浪费了。真正懂汇编的人少之又少。
其实功能最强大的是里面的PIO功能,类似FPGA,用汇编语言,可用直接驱动HDMI,你说牛逼不?
模拟硬件serial,不是软serial,不占用cpu时间。
dma链式反应,各种触发设置,无需cpu参与,功能超强。
接下来跟帖继续更新。先发第一帖。

网友A:
单CPU2元不到请问哪里能买到?

网友:
2个核都是M0?

网友B:
是的都是M0+,感觉micropython不是很好

楼主:
引用 网友A:
单CPU2元不到请问哪里能买到?

2.92一片包邮。XX微电子科技

网友:
rp2040 不错,做逻辑仪无敌,TMD的简单 用迷你版TMD的小巧

两个硬串Serial1  插gp0 1脚   Serial2 插gp8 9脚
I2C 插gp2 3脚

关键是 arduinio 环境下非常友好,移植改动很少

楼主:
使用RP2040,通过用PIO执行单独处理,可以以与硬件处理相当的速度进行处理。

 例如,当创建ws28xx这样的变态信号时,使用RP2040,只需向PIO发送24位控制信号,PIO将处理后续的IO操作。
 典型的 MCU 需要数百个周期来操纵信号。
  RP2040 有 2 个 PIO 块。
 每个都有 4 个 SM(状态机,类似于简单的 MCU)。
  *SM 的运行方式与主 MCU 相同,或者可以使用分频时钟运行。
 SM指令有9种类型。指令字长为16位。
 指令存储存储器为32字(32 x 16),由4个SM共享。
  *同一个命令可以在多个SM中重复使用,并且可以单独配置。
   但容量太小,做不了多少事。

 要使用RP2040的PIO,需要汇编xxxx.pio(PIO软件)。
 汇编器 (pioasm) 源代码位于 pico-SDK 的 toolst 下。 (没有可执行格式)
  以下命令pioasm.exe xxxx.pio xxxx.pio.h
  可以通过将完整的 xxxx.pio.h 包含在 Arduino 中来使用 pio

楼主:
C:\Users\Administrator\AppData\Local\Arduino15\packages\rp2040\tools\pqt-pioasm\2.2.0-d04e724\pioasm.exe
或者
Wokwi pioasm Online(汇编组装站点)
https://wokwi.com/tools/pioasm
打开后,左边是汇编,右边是C或者python
当你在左窗格的编辑器中编写或更改程序集时,程序集结果会一一输出到右窗格。

网友:
引用 网友B:
是的都是M0+,感觉micropython不是很好

M0+算M0的阉割版吧,流水线3级变成2级,性能还是弱了点

网友:
玩火起来的终点,是不是涨价

楼主:
说下汇编怎么搞:pioasm.exe 把pio文件编译成机器码的h文件,附加在arduio中
可以用Arduino15\packages\rp2040\tools\pqt-pioasm\2.2.0-d04e724>pioasm pp.pio pp.pio.h
或者用https://wokwi.com/tools/pioasm 网页直接在线编译,左边是汇编,右边自动编译。

网友:
IO要是多一点就好了.不过扩展一下也无所谓.

网友:
我喜欢玩8266

网友C:
性价比自然是相当不错的,当听说对Debug的要求挺高,需要JLink10以上才能调试好像

网友:
屯了一堆pico板子,还没发现有啥好玩的项目,哎

楼主:
引用 网友C:
性价比自然是相当不错的,当听说对Debug的要求挺高,需要JLink10以上才能调试好像 ...

只需要再买一块rp2040,刷入debug固件就可以了。也就是说用第二块2040调试第一块

网友D:
在网上看到老外用RP2040做的NES游戏机,端口可直接输出HDMI,VGA,复合视频信号。

楼主:
引用 网友D:
在网上看到老外用RP2040做的NES游戏机,端口可直接输出HDMI,VGA,复合视频信号。 ...

对,因为有了PIO,可以模拟很多信号,解放了cpu,再说本身内存也够大,可以来玩ne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