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设] 求救啦!求救啦!大疆电池,充不进电,各位大神有办法吗?

楼主(2024-04-26):
求救啦!求救啦!大疆电池,充不进电,各位大神有办法吗?

网友:
这种是不是亏电会自锁,和笔记本电池类似的鸡肋功能,需要专业解锁电池

网友:
需要拆开后单个电池检测电压,如果只是一节电池失压,可以外接一个好电池替换。中途不要断开电池组输出。

楼主:
感觉是锁死了。我拆了一颗这样的电池,是三个软包电池组成的。不知道每一个单独充一下电,是不是可以解决这个问题?

网友:
发板子上最多引脚的芯片图上来,看看才会知道能不能救

网友:
最起码来个实物图吧

网友:
大疆的电池都死贵死贵的,必须修好。感觉可以拆开看看能否对单个电池逐一充电试试。

网友:
过保没有?过了就自己搞省钱,没过保寄修省事

网友:
要是无人机上用的就干脆换新的吧。手柄或相机用的无所谓

网友:
好拆吗?拆开一个一个的充一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