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动] PDD上的无刷手电转,三挡的适合买吗?

楼主(2024-04-26):
PDD上的一两百的无刷手电转,短款,三挡的适合买吗?

网友:
建议不要买短款  除非起子机

网友:
100~300元就看性价比了,最好买名牌的,工具只买一次总用,有条件买德国进口的。

网友:
八十给你个有刷的。不包哦

楼主:
刷抖音看到推荐同款的,能打工字钢,说防水,就往水里放,我看着都害怕

网友:
引用 楼主:
刷抖音看到推荐同款的,能打工字钢,说防水,就往水里放,我看着都害怕 ...

直播上的做法看看就好,千万别跟着做。别问我怎么知道的

网友A:
家用的话可以几十块买个无刷款裸机,自已组块电池。一两百的那种带电池的别买,电池会让你后悔。做工程的话还是买好点大牌子用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家用的话可以几十块买个无刷款裸机,自已组块电池。一两百的那种带电池的别买,电池会让你后悔。做工程的话 ...

我买了个几十的,就是高速的时候那个高频声很大。也没用过好的,不知道好的会不会声音很小。有个几十的电动扳手,声音非常小。手电钻和电动扳手都是21V无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