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播放] 拆个让别克车机焕发生机的hicar盒子君用Y3+

楼主(2024-04-26):
我开的车子是别克的GL6,实际是我爸的,但是他不愿意开新车,给我开了。我老想给卖掉换个国产的,毕竟这几年合资车太不争气了,但是由于贬值太厉害就放弃了。此车原车屏幕虽然是这几年流行的双联屏了,但是车机系统确实很差。系统应该是安卓的,但是系统完全封闭的,没法安装软件,也没有车友研究破解。为何说原厂车机很差呢,因为它内置的高德还是4.6版本,而且跑高速的时候会有信号漂移的情况。然后就是音乐软件的话是酷我,不充值根本没法听。要么就是下载音乐到优盘或者内存卡,但是更新一次也是比较麻烦的。所以我可能开车好几个月都不戳车机两下的。
车机是支持苹果的carplay和百度的carlife的,我没有苹果,只有安卓机,之前安装过carlife试过,极其难用,每次需要手动插线连接不说,十次有8次连不上,即使连上了也只是映射模式,只能在手机上操作,毫无意义。

有一天收拾办公室,捡到了一个伊拉克战损版苹果5S,估计是同事之前扔的。虽然废弃了很多年,但是还能冲进去电,所以我就充了电,然后刷了机,准备用carplay体验一下。

不得不说,carplay还是很简单的,数据线直接连上车机就行,界面也是很惊艳的

但是呢,苹果5S毕竟是太老了,下载了最新版本的高德,巡航模式还可以用,但是导航的话,点击导航可能要好几十秒才开始规划线路,有时候根本点了导航都没反应,手机热的烫手。可惜手头没有闲置的配置高点的苹果啊,买一个也不划算,但是手头有一个荣耀20PRO,可以支持华为hicar啊。所以就打算买一个carplay转hicar的盒子。把这个手机放到车上算了。网上卖的比较多的品牌是车连易,不过基本上都要二三百的样子。前几天在车友群聊天的时候,有个车友说要出个盒子,型号是君用Y3+,买的时候280,只卖100块钱。我感觉还不错啊,比黄鱼上便宜一些,也没讲价,直接微信转账拿下。
100块钱打水漂的事没有发生,两天之后我收到了盒子。使用痕迹比较明显了,但是无所谓啦,能用就行

盒子两个接口,一个C口一个A口,C口是连接车机的USB口的,A口是手机用有线模式下插手机的

两侧有通风口散热的

然后按照说明,连接到车机,手机的话使用无线模式连接,很容易就连上了。在这里简单说明一下它的原理,因为我原车机是支持苹果carplay的,所以这个盒子就利用carplay的协议跟车机连接起来,然后再通过hicar的协议连接华为或者荣耀系列支持hicar的手机,就是一个协议的中转桥梁的作用。

hicar的界面跟carplay大同小异,但是可玩性大多了,壁纸和界面都可以自定义,手机里所有的APP都可以直接调用,直接让这个车机变成一个智能手机,至于流畅性,我觉得还不错,甚至于比原车机系统还流畅一些

hicar模式下方向盘按钮可以使用,甚至于驾驶的副屏也可以显示音乐app信息。不过与carplay相比有一点不足,就是地图切换夜间模式好像是根据北京时间切换的,carplay模式下就是根据自动大灯切换的,只要灯亮起就切换到夜间模式。可能是底层协议调取的问题。

我的88VIP赠送的网易云音乐会员也可以用了。优酷会员也可以用了,直接看视频都没问题。毕竟这是手机在运行啊,麒麟980的性能还是绰绰有余。有的分析说手机无线连接盒子的模式下是利用蓝牙连接的,这个是不大可能的,蓝牙可能是一个验证的作用,或者是握手,蓝牙带宽太小了,所以实际应该是wifi连接的。后期的话我打算用有线模式,荣耀20P找个合适的位置直接放车里。

然后就是这个也不用手动连接了,上车自动连接,荣耀20P没装卡,我用常用的手机给它开热点就可以用了。后来看了下玩这些盒子的吧,好多人说这些类型的盒子夏天使用会比较热,有的会有断联的情况,所以我要拆开看看,有没有散热改造的空间。毕竟作为混论坛的,还是忍不住想拆啊。
从背面入手,四边的中间位置翘起来,就可以打开了

拆开之后的背面,这个背壳挺厚的,有2-3mm,可惜不是金属的,对于散热没啥帮助

有一个八角的芯片涂抹了,看不清型号了

经过我的刀刮和打磨,终于弄清楚了型号,MX25L12835F,应该是存储程序的闪存,这个闪存应该没有加密或者保护吧?是不是可以直接用烧录器把程序读出来?

拆掉两个螺丝就可以把整个板子拿下来了,主板还挺漂亮的,正面的三大主要部件,CPU,内存和网卡,天线集成在主板上,不像有的拆机的是独立天线贴在外壳上的。车内环境的话集成天线也够了。天线与LED灯之间镂空了,应该是减少干扰的

正面的壳子也是很厚的,不过也是塑料,要是铝合金多好啊

CPU是TI的,型号AM3352BZCZD80,内存还有个标签盖着呢,从这里可以看出来,这就是去年生产的

查了下CPU的型号,这主频竟然是800Mhz的,看贴吧有人拆的其他型号的,很多都是配的180MHZ的CPU。大概是主频越高越流畅吧

拆掉贴纸看看内存。内存是三星的,型号是K4B1G1646D,DDR3,容量应该是512MB?没查到数据

然后看下wifi和蓝牙模块,这个无线网卡肯定是打磨以后自己打的型号,LGX8335

我从万能宝搜了下,找到一款类似的wifi模块

尺寸是一样的,简单看电路板的定义,接地和空针脚都是一样的,这样的话就算不一样的芯片直接替换也没问题吧

CPU与内存之间还有个8脚芯片,但是这个打磨的很彻底,完全不知道是什么功能的芯片了,是电压转换芯片?5v转3.3V给wifi模块供电的?

至于散热的话,这样子顶多只能加两块比较薄的铝散热片了。看贴吧有的直接给加了个小风扇。一般来说内存发热量应该不大,加给CPU就可以。手头没有,晚上回家加上去。
这种盒子都是可以在线升级的,据说升级的话变砖的概率非常大,也可能是厂家的套路。坏了的话要么就要返厂花七八十维修,要么让你买新的,够坑的。

我一定要忍住,不要升级!!!
话说我是不是可以用烧录器先把25L12835F的数据读出来,然后万一升级出问题了再烧录回去?就怕这板子有什么保护,一烧录再给锁了

后续就是,冒险用CH341把flash的数据给读出来了保存了,整整16Mb还多,这样万一哪天升级变砖了还可以强刷回去。

然后简单的给CPU和内存加了两个小散热片,作用不大,但是比裸着要强不少吧

网友A:
好长的文章 ,辛苦了

网友:
好长的文章

楼主:
引用 网友A:
好长的文章 ,辛苦了

哈哈,这次很认真的写的

网友B:
安全驾驶,还是别玩车机比较好,导航用手机更好用...

网友C:
小米也有个carwith

楼主:
引用 网友B:
安全驾驶,还是别玩车机比较好,导航用手机更好用...

是的,不过大屏不用不折腾就浪费了,哈哈

楼主:
引用 网友C:
小米也有个carwith

小米这个还不太火

网友:
引用 楼主:
是的,不过大屏不用不折腾就浪费了,哈哈

网友:
协议转换盒!

楼主:
对,就是协议转换的作用

网友D:
看完还不明白是什么

楼主:
引用 网友D:
看完还不明白是什么

要是没接触过这个东西的话是有点不好理解,就是手机与车机之间的一个交换机功能

网友E:
我爸的别克英朗2021款,车机连笔记本电脑装了个嘟嘟桌面,升级了内置的高德。

网友F:
看着不 错,车机用着方 便多了

网友G:
引用 网友B:
安全驾驶,还是别玩车机比较好,导航用手机更好用...

其实这就是把手机投屏到车机,也不一定是娱乐用。好处是看导航比手机屏幕大,语音提示用车机的音响系统,听起来也比手机舒服

楼主:
引用 网友E:
我爸的别克英朗2021款,车机连笔记本电脑装了个嘟嘟桌面,升级了内置的高德。 ...

求指点,笔记本用什么软件才可以装软件或者更新车机的导航呢?

楼主:
引用 网友F:
看着不 错,车机用着方 便多了

是的,直接操作车机比操作手机好一点

楼主:
引用 网友G:
其实这就是把手机投屏到车机,也不一定是娱乐用。好处是看导航比手机屏幕大,语音提示用车机的音响系统, ...

是的,还是有用的,比手机舒服一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