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慧荣] 请教 2258XT 开卡设置里的 Flash clock 起什么作用

楼主(2024-04-26):
手里有俩L06B 02T 刚好2258XT也有 索性买了一个上58XT的主控板  想着把两颗贴上组成一个512的U盘
然后找了一个开卡工具版本是“SM2258XTMPToolQ0914B”

但我发现  这个Flash clock默认并没有被勾选  这个设置 我理解的是 “闪存频率”
一般来讲我们开卡都是直接使用默认设置 选择好闪存就可以开卡了  他默认没有勾选flash clock是什么意思呢 频率这种东西可以无视吗 勾选与不勾选有什么区别吗 如果要勾选什么样的颗粒又对应什么样的频率呢

如有了解的大佬 帮忙解答一下疑惑 万分感谢

网友A:
个人理解,没勾选就按参数频率,勾选优先按勾选频率而忽视参数频率超频或者降频(一般都是降频)。

楼主:
引用 网友B:
https://www.mydigit.cn/thread-236244-1-1.html
https://www.mydigit.cn/thread-391702-1-1.html
https:// ...

感谢回复 这几个帖子我看了 我没看出个所以然  这三帖子都是设置了频率  而我没有勾选Flash clock也能开卡 跑圈也正常  所以我搞不懂为什么勾不勾为啥都一样 2楼给出了答复 以我目前的了解感觉比较在理 不知道是否正确就是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个人理解,没勾选就按参数频率,勾选优先按勾选频率而忽视参数频率超频或者降频(一般都是降频)。 ...

感觉非常在理 我没有勾选也是正常开卡了  跑圈也是可以  就看看有没有大佬确定一下了

网友:
不勾选默认就是灰色那个频率,要降频或者超频就要勾选,我一般都选175,速度够用。不过我一直想不明白为什么要调flash频率而不是主控的频率

网友:
2颗L06可以开到760G,开512G浪费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