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脑] 汽车减震漏油,漏光了以后会怎么样?

楼主(2024-04-26):
汽车减震漏油,漏光了以后会怎么样?

网友:
有智能驾驶辅助功能的,可能导致车辆无法行驶。普通车辆减震漏油,漏光了以后会损坏汽车的整个悬架;另外,长时间不换的话还影响乘坐舒适性。

网友:
从减速带快速过一下,如果感受很硬,建议换吧,总成一起换

网友:
减震漏油貌似是老化必经之路啊。找个好店家可以修复的,头条抖音上不是都有豪车修复?

网友:
漏光了估计就只有弹簧勉强起点作用,损伤的是车身,要换掉为好。

网友:
就是开着不舒服!没有阻尼减震的作用了,轻微的还可以坚持段时间

网友:
有测试对比视频,减震不减震不回弹了

网友:
没事,市区代步没问题,

网友:
分车的,大众的减震本来就硬4根全坏了换完区别不大

网友:
我的前避震这两年漏光了,过减速坡就听到吱一声的漏气和吸气声

网友:
用力按车身,车子上下跳,没有阻尼呢,就剩弹簧做工。

网友:
漏光了 一样开

网友:
漏油肯定是密封件坏了,但基本不影响回弹,只是回弹没有阻尼了,要么修要么换,影响体验啊

网友:
其实没啥大问题,车身是靠弹簧支撑的,减震器只是起阻尼作用,抑制弹簧的多次震动。
因此,坏了最影响舒适性,过沟过坎可能会有多余的摆动,边震动便转向会影响精准性,至于伤车应该还好。
不过既然是坏了,就换一个,车就是要舒适,要状态好。

网友:
新车就修 老车就让他去

网友:
没有阻尼,只有弹簧蹦蹦蹦的弹

网友:
普通汽车没关系,影响舒适感

网友:
漏光了就没有阻尼了,遇到坑洼会有噪音,据说时间长了对底盘不好,早点更换为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