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请教一个E型变压器发热的问题

楼主(2024-04-26):
请教坛里的大神,家里有个功放机拆出的变压器,空载不带牛罩的时候不怎么发烫,带上牛罩后功耗增加,温度明显增高,而且是锁牛罩的螺杆发热大,螺杆的温度是一边高一边低,通电几个小时后整个变压器的温度有60~70度这么高,不知道是什么原因,请教坛里的高手,有没有办法解决?

带罩时的功耗

带罩时的功耗

螺丝松后的功耗

螺丝松后的功耗

拆掉罩子时的功耗

拆掉罩子时的功耗

输入端

输入端

输出端

输出端

市电电压

市电电压

螺杆温度

螺杆温度

另一边温度

另一边温度

通电半小时的温度

通电半小时的温度

中间温度开始是不高的

中间温度开始是不高的

网友:
正常的,不用管,最好把罩子去掉利于散热

网友:
换小一号的螺杆在上面套上绝缘管,螺母上绝缘垫片看看。

网友:
有漏磁当然功耗增加。老式的变压器由于工艺的原因,可能导致固定件发热。没有什么好办法解决。

网友:
螺帽下加绝缘垫,螺杆不要两端都与硅钢片接触,看看是不是有所改善。

网友:
这个问题问得好,变压器加罩和干活要戴套都是有原因的;变压器加罩是为了防止电磁干扰附近的其它设备,干活时戴手套是怕弄脏了手或者怕伤到手;说实话,E型变压器最好不加罩子,有利于散热。

网友:
老工艺,纯纯的线性,转换效率都不高,感觉是磁不平行引起的局部温度高

网友:
螺杆和铁芯屏蔽罩导通了,形成了回路,产生涡流发热,只需要给螺杆套上热缩管,垫片用纸垫片就行了

网友:
完全不用理

网友:
这是EI芯变压器,E与I不能形成环路,形成环路后就在EI中形成涡流。螺丝拧紧就相当于EI形成环路了。钳流表检测电流和这差不多。

网友:
螺杆肯定发热啊,漏磁,涡流效应,要不试试用粗点的尼龙扎带固定,拉紧就行

网友:
涡流发热。屏蔽罩刷清漆或者和铁芯间垫绝缘纸,螺杆和螺帽也要和铁芯、罩绝缘

网友:
两侧加绝缘垫片

网友:
我怀疑有轻微的次级匝间短路。
不上外壳不短路,上了外壳后挤压力导致形成匝间短路。
楼主可以对比两种状况下次级输出电压,电压有跌落,说明有匝间短路,产生发热也就不足为奇了。

网友:
没超过额定功率的情况下,是不是漏磁严重的原因导致发热高,功耗大?

网友:
温度60~70度很正常不用管它

网友:
高手还没有来呢

网友:
涡流效应,固定螺杆和变压器外罩子形成一个短路的单匝线圈,自然损耗和发热加大了。

网友:
磁短路了吧!功耗都偏大了

网友:
功耗加和不加有明显差别的话,应该可磁感应的变化有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