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池】用什么电池性价比最高

楼主(2024-04-26):
用来给电动车骑行供电  90%场景

用来给逆变器供电10%场景
选择天能60 20的  A+系列 单只6.2公斤    T3真黑金系列单只 6.7公斤    两者价格差异140元,假设是你 你买哪个

为什么  都是质保1年

私下猜测下  贵了140元 多的重量 是铅板的重量??还是电池电解液重量? 如果是铅板的重量 寿命估计会更长

网友:
铅酸的?铅酸的都一个德行,现在不让加镉了,寿命差了很多,如果不是很冷的地方的话还是铁锂比较合适吧

网友A:
锂电池性价比最高

网友:
铅酸的体积一样越重越好,想轻便就用锂电

楼主:
引用 网友A:
锂电池性价比最高

锂电质量 参差不齐  上一个自己用18650 三洋的18650AA  170节 花了2100,作为补充,车里的还是铅酸吧

网友:
引用 楼主:
锂电质量 参差不齐  上一个自己用18650 三洋的18650AA  170节 花了2100,作为补充,车里的还是铅酸吧 ...

膜拜有米的大佬。

网友:
我之前发帖讲过,
6-DZM-20 是个怪胎。
20Ah的铅酸电池最好别用。天生寿命短。
尽管极板加厚,增加一对极板可以增加寿命,但是作用有限。
采取以上措施当然电池更重了。

网友B:
引用 楼主:
锂电质量 参差不齐  上一个自己用18650 三洋的18650AA  170节 花了2100,作为补充,车里的还是铅酸吧 ...

为何不用大单体的而用18650?

网友C:
考虑磷酸铁锂电池,现在价格便宜很多,性价比远超铅酸电池。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为何不用大单体的而用18650?

体积的限制吧

网友:
二手铁塔可以考虑下,小黄鱼很多。

网友:
引用 网友C:
考虑磷酸铁锂电池,现在价格便宜很多,性价比远超铅酸电池。

磷酸铁锂从使用角度来说,还是性价比最高的,缺点就是外部温度影响很大。

网友:
现在跟亿纬拿货,有公司资质,一次拿个几万块,可以拿到0.5元/WH的价格,一度电500块钱,不算贵了,当然锂电使用门槛还是比铅配高,要做防水要有保护,全整好一度电是700-800元,官方标称寿命4000次循环,使用个十年不成问题。

网友:
看我的帖子,几年前组了48V40A的三元锂,一次跑100公里,现在还用的好好的,容量也没问题

网友:
贵有贵的好处,便宜有便宜的特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