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电] 【上门维修笔记本不通电】仅供参考

楼主(2024-04-26):
  收到客户电话,笔记本电脑开机突然黑屏 没反应了。 让拔掉充电器 ,等会插上再试,还是一样。

今天上门测试,还是一样故障。

分析
1电源供电故障? 用导线短接适配器 有冒火现象,排除,插上电脑 故障依旧
2 扣掉电池,再插上,再插上适配器 故障依旧
3  扣掉电池,插适配器,不插电池,亮啦
4 关机 插上电池,插上适配器,还是亮啦
5 反复开关机 看电池是否被充电,一切正常
这个嘛  收费多少?

这样就好了。是否可以长时间稳定使用呢

网友:
有些笔记本有reset孔,这种情况应该是重置一下就好了

网友A:
该收多少收多少呗,大不了下次再找你同样的问题少收点呗,现在是人工贵啊,技术反而其次了

网友B:
如果没猜错应该是惠普的,这货插电晚上不拔电源,第二天大概率会不开机

楼主:
引用 网友B:
如果没猜错应该是惠普的,这货插电晚上不拔电源,第二天大概率会不开机 ...

联想,发帖子 选 分类选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该收多少收多少呗,大不了下次再找你同样的问题少收点呗,现在是人工贵啊,技术反而其次了 ...

有道理有道理,当客户面 如果收费超过30估计客户就会叽叽歪歪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有道理有道理,当客户面 如果收费超过30估计客户就会叽叽歪歪了

弄个价目表最好,省的扯皮,修之前让客户确认下就行

网友:
我的一台华硕笔记本也是这样,偶尔死活不开机

网友:
主要是后期稳定不。

网友:
是什么原因知道了吗?

楼主:
电涌冲击 保护了

网友:
联想的有这毛病,老Y470一样,应该是保护了。一般直接多按电源键一会,可以开机,
1,只是有时,要取下电池才能开机
2,只是有时,如果有电池时关机,中途取下电池,不装电池也不能开机,比较神奇

网友:
前辈前辈,个人建议参考:本着正向职业精神,不收交朋友换口碑,也可50~100间上门费,小地方50,大城市100;也可本着职业精神,100起;要是本着赚钱精神,200起;或是本着……也可500起,再换个好件下来备用……。俺是建议前辈本着正向职业精神,为上。

网友:
这是电池和本本连接处的铜接触氧化了,拿张砂纸摩擦几下就好。不要问为什么,我刚把一台和你症状一样的联想本本修好!

网友:
就是接触不良。电话里说清楚,上门服务费不管是否修好与其他家用电器上门统一价格,查找故障费,酌情自定,更换器件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