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防冻伴热带是不是很容易老化

楼主(2024-04-26):
在楼顶见扔着几米多年前的自控温伴热带,铜线的,想着拿下去兴许有用,拿下来测量,1米8的一段阻值有100K欧,3米的一段有60K欧,阻值太大了,正常情况下每米得几百欧吧

网友A:
楼主这表用了多少年啊?我记得我爸才用这种表

网友B:
通电一试便知

网友:
通电试下就知道了,我也有个500型的表

网友:
这玩意是不是就是一根带皮电阻丝绕在这个骨架上面 然后套了个皮?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这表用了多少年啊?我记得我爸才用这种表

十几年吧,再以前的磕坏了,这玩意很耐用,就怕磕

楼主:
引用 网友B:
通电一试便知

通电摸不出来发热呀

网友:
少见的老表

网友:
500型的万用表

网友:
应该是报废了,伴热带1米60W,你自己算算,阻值该多大,越长功率越大,阻值越小

网友:
我是来看500型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