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双喜电磁炉CDC2121 洗一洗再战十年

楼主(2024-04-26):
家里的双喜电磁炉用了快十年了,后面的电源线断了,接一下电源线,干脆洗一下。
以前的家电是真的耐用。里面进了油污,还要补一下面板的胶水。
铜盘上的白色的是什么,谁知道需要补一下吗?
wechat_upload1714133211662b98db7ba1d
wechat_upload1714133244662b98fccdf88
wechat_upload1714133261662b990d64505
wechat_upload1714133276662b991c7cee0
wechat_upload1714133290662b992ada7d9
wechat_upload1714133361662b9971a0515
wechat_upload1714133960662b9bc834460

网友A:
白色是导热硅脂,你这个像是铝线盘的

网友:
肯定是铝线盘的,不过铝线盘也无所谓,照样有耐用的

网友:
那时候的品控还是可以的

网友:
双喜是个老品牌,好像是做高压锅的

网友:
我家有双喜压力锅

网友:
已经是铝线盘了,看着里面还算干净。白色的应该是导热硅脂。风扇最好加点油,这种散热风扇都是含油轴承的,缺油会转速下降,造成散热不良

网友:
刚修好一个美的电磁炉,密集铜线圈,直径17cm,最大功率接近2000W。

楼主:
刮了一下,真的是铝线盘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白色是导热硅脂,你这个像是铝线盘的

刮了,纯纯的铝线盘

网友:
以前的高压锅有双喜的,不知是不是同个厂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