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合] 谈谈卫生间洗浴方案怎么样使用燃气热水器和电热水器花费最便宜(多图)

楼主(2024-04-26):
      一般家庭都是只用一个热水器,要么是煤气的,要么是电热水器,我却是两种热水器都用,再这里我说下用两种热水器好处,夏天时候,当最高温度到达30度时候,用电热水器最好,我家的电热水器就买了华凌卖649元的50升液晶屏电热水器,夏天时候每天只用加热十分钟这样,到45度就行了,热水就足够一天使用,一天电费花费3毛钱左右,这样可以用一天热水。秋天冬天春天时候,最高温度低于30度时候,就开始起用煤气热水器,每次买煤气罐煤气,我都会贴个购买时间标签,我上次换的燃气罐是2023年3月换的,130元,用到现在都没有用完,上个月夏天到了,我换成使用电热水器,特意留了一点煤气不用,等到秋天时候再用。。用两个热水器还是很方便的,如果燃气热水器换两个模式时候,夏天模式不够热,换成冬天模式又太热,只要把电热水器进水加点冷水进去温度就合适了。秋冬时间用电热水器实在太浪费,加热时间长费电,热水量经常不够洗,要么就是浪费热水白白冷掉,还是建议用燃气热水器,这样洗多少用多少,不会浪费钱。
https://www.toutiao.com/article/ ... a0105_1714137068598

网友A:
燃气热水器在冬天费汽,一桶去用不了二个月,

楼主:
引用 网友A:
燃气热水器在冬天费汽,一桶去用不了二个月,

      主要还是看家里人洗澡时间长短的,如果遇到家里有洗一次澡要两三个小时一次的人,经常这样洗的话,一个月都不够用。我家一家三口用,一罐煤气已经用了一年都没有用完,剩下点煤气留着备用,万一没有电时候使用,等十月份天冷时候再使用。如果嫌家里水压不够大的,可以用这种球阀式进水阀,进水量可以增加一倍。

网友:
可能是我们这里灌的液化气假了点,不耐用也是三口在家用,夏天耐用点

网友:
那个插排改成明盒+防水盖,电线穿PVC管。

网友:
如果是管道天然气,是燃气热水器更省。
参考数据,第一档3.4元每立方。应该是全国比较贵的水平。不考虑峰谷电价,阶梯电价。
同热量下,燃气的成本几乎是电的一半,考虑到阶梯电费容易超(不过一般冬天不开空调,如果开空调那会超),储水式电热水器加热温度要更高以应对冷水补充,带即热功能的热水器能缓解,存的水不需要那么热。多人使用热水会消耗完,单人使用那么储水罐剩余热量会浪费。
燃气优点,不浪费,使用成本低,不需要提前加热。缺点,燃气热水器同等级下比储热式贵,加上循环功能更贵,小容量燃气热水器,如13L,在冬天的时候<5℃可能水温无法达到设定值45℃,需要降低水流,需要预留空间安装,罐装液化气不方便。报废年限,开关水温波动(几乎是所有燃气热水器的痛点)。
电热水器则无视室外温度,需要换镁棒,占用空间大,水温无波动。

网友:
楼主所说靠谱,如果是管道天然气的话,用气比用电更省钱。

网友:
真会省,燃气瞬间热量大,适合加热温差大的,但夏天不需要高温,

网友:
显然管道气便宜。

重庆、成都、南京除外

网友:
省多少 有没有把设备钱省出

网友:
管线杂乱且有安全隐患,来回切换操作复杂,省下来的电费燃气费能否弥补设备投入及上述问题?

网友:
房子大,可以装。似乎是自己的房子,随意

网友:
我说,是吗?太阳能+空气能康康

网友B:
两个热水器,加上管路,成本也不低呀。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两个热水器,加上管路,成本也不低呀。

     成本不高的,华凌电热水器599,万和燃气热水器280元,水管都是自己做的,成本十几块,全部加起来9百多搞定。

网友:
管子太乱了,接受不了

网友C:
楼主很幸运取了个好老婆,要是我媳妇看到这密密麻麻的管道立马就要花钱重新装修了

网友(2024-05-26):
引用 网友C:
楼主很幸运取了个好老婆,要是我媳妇看到这密密麻麻的管道立马就要花钱重新装修了 ...

只是季节变换需要更换热源,一年改不了几次吧

网友:
引用 网友C:
楼主很幸运取了个好老婆,要是我媳妇看到这密密麻麻的管道立马就要花钱重新装修了 ...

楼主的管道是有点多,
但是房子超过20年,局部改造也正常,
好比N年后电费贵了,光伏储能便宜了,
家家都在外墙装上太阳能板自发电,
那么管线局部加装明管也是很正常的,
房子住久了好看是次要的,总要先保证正常生活。
这个正常生活,包括水、电、取暖性价比安全性改造,
空气净化通风改造,储物空间改造,适老化改造,
家里种植养殖空间改造,甚至是家里增加工作室的改造,
这些改造往往常年累月变数很多,重新装修未必能满足多种需求。

现在装修工人人工那么贵,咋可能让你不断的试,不断的改呢。

网友:
夏天用小厨宝之类的洗澡是不是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