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做个维修可调电源,有没有成品的可调板?

楼主(2024-04-26):
想做个维修可调电源,有没有成品的可调板?准备用下面这种变压器

网友:
一个升降压模块足够了

网友A:
拍了这么多图片,变压器参数一点没拍

网友:
2596降压模块或者4105模块可以

楼主:
引用 网友A:
拍了这么多图片,变压器参数一点没拍

变压器没有参数

网友:
买个数控板,输入好像不能超过70v ,变压器交流45v比较好

网友:
你这个7v,17v的线估计细,27+27v又加起来54了,直流76v了,如果230的时候有80v了

网友B:
买数控板接上就行了。不过还要先整流和稳压。

楼主:
引用 网友B:
买数控板接上就行了。不过还要先整流和稳压。

数控板选什么样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买数控板接上就行了。不过还要先整流和稳压。

整流和稳压原板子上有可以利用

网友:
现在的市场上,升降压模块范围太窄,不知有没有宽范围的电压模块

网友:
引用 楼主:
数控板选什么样的

你去这家看看。

楼主:
好的,非常感谢

网友C:
以前网上有卖黑武士电压板的最大输出7A 最大输入电压48V 电压电流独立可调,40V的电压源可以用变压器整流来提供,也可以用48V的开关电源来替代,淘宝你搜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C:
以前网上有卖黑武士电压板的最大输出7A 最大输入电压48V 电压电流独立可调,40V的电压源可以用变压器整流来 ...

好的,非常感谢

网友D:
这款线性调压线路简单,功率大,稳定性好。可以参考一下!

网友:
维修电源要考虑到过流保护和短路保护,再就是输出纹波要低。

网友:
黑武士可调电源板的最大输出30V 7A

网友:
引用 网友D:
这款线性调压线路简单,功率大,稳定性好。可以参考一下!

虽然简单,这个不好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