魅色C8手电,能不能屏蔽闪光,只保留简单开关功能?

楼主(2024-04-26):
魅色C8手电,能不能屏蔽闪光,只保留简单开关功能?
现在每次打开都要调到简单的开关模式,太麻烦了

网友:
我也觉得  我改了一个不锈钢水管的手电也是动不动就闪  讨厌得很   可是能找的的驱动板都是这种带闪的

网友:
手电筒的闪光确实太鸡肋了,早前已经买好了驱动板,不过还没换上已经淘汰

网友:
爆闪功能确实不太用,不过很多手电都有档位记忆功能,我之前的前进手电就有,所以也不影响使用

网友A:
好几个手电筒,都是4档开关,真的没办法简化。

楼主:
引用 网友A:
好几个手电筒,都是4档开关,真的没办法简化。

感觉使用不方便

网友:
这个想法也有,也想知道怎么改

网友:
换了几个C8都把灯珠、驱动板换了。

网友:
同感,这动不动就闪的 讨厌得很。

网友B:
爆闪模式是战术手电非常重要的一个功能。

网友:
所以嘛,买手电要考虑有档位记忆功能的。

网友:
换那种可以手动编程的就可以了

网友(2024-06-25):
功能过剩也不好。

网友:
买个五档不带记忆的驱动,关机后几秒再开就是高亮,在轻按是中低亮度,可以不看到爆闪,这就很好用了

网友:
最多2档的最好!

网友:
C1的驱动是可以换组的,不知道C8的驱动是什么情况

网友(2024-08-31):
引用 网友B:
爆闪模式是战术手电非常重要的一个功能。

可是大部分的人根本用不到什么战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