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首拆20元的精明鼠NF-5320D自动量程万用表

楼主(2024-04-26):
今天把某多20元买的万用表拆了

包装盒普普通通

正面四个按键,非常袖珍

对比9205小一些

背面扒掉红皮,拆掉电池盖是这样的

有四颗螺丝,电池盖用了铜螺丝,赞一个
拆掉螺丝

主板背面有一个陶瓷保险管,应该是电流挡用的
两个电容,蜂鸣器,白色LED发光二极管

正面有一个量程切换继电器,PTC保护电阻,保护三极管,二极管,电流取样康铜丝电阻,主芯片用的牛屎HY12P65(DTM1106),旁边有24C08记忆芯片负责功能设置和校准存储,据说可以改9999显示,我没改过,也不打算折腾。

红皮和电池仓

全显是这样的

第一次发拆机贴请多多保函

楼主:
第一次发拆机贴,请多多指教

网友A:
不理解厂家怎么不用18650电池

网友:
自动档的比较彻底

网友:
全自动的,比过去的自动挡的,基本实现了真正的自动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不理解厂家怎么不用18650电池

用18650要配充电电路,成本上去了。

网友:
不知道精度如何,如果精度还可以,日常用用足够了

网友:
20块挺超值的

网友:
想跟风去搞一台,结果已经涨价了,现在要64.5

网友:
干脆连按键都省掉了

网友:
全自动的,好简单哟!

网友:
20元还行,50不值

网友B:
不错,测下电阻啥的,看下精度如何?

网友C:
全自动和平时的万用表用起来有什么区别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不理解厂家怎么不用18650电池

18650电池,质量好的那种,新的,20元一颗 ??

网友:
引用 网友C:
全自动和平时的万用表用起来有什么区别

全自动就是不用拨拨盘。

网友:
竟然有欧姆档和电容档。电容带电也是有阻值的,不知道会显示什么。
还带有LED 照明,就那两节7号电池,,,,,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不理解厂家怎么不用18650电池

为了安全考虑不会使用可拆卸的锂电池的,倒是有内置锂电池和充电电路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错,测下电阻啥的,看下精度如何?

精度还是达标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