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合] 关于PTC加热板调温,这个电路有坛友试过么?

楼主(2024-04-26):
相信有不少坛友都有PTC发热片做的加热台,用来焊贴片元件或者LED灯珠非常好使,它虽然有恒温特性,但是恒温温度较高且不可调,如果能改成可调恒温那就比较完美了。看到坛友邓穿石大师改PTC烙铁为恒温烙铁的帖子,感觉电路简单易行,如果能用在下面这种PTC加热片上就好了,不知道有坛友在PTC发热片上试过可行么?
https://www.mydigit.cn/thread-362403-1-2.html

补充一个帖子内其他坛友提到的另一个温控电路,普通电烙铁也可以使用:

邓穿石老师PTC电烙铁控制电路的改造:https://www.mydigit.cn/thread-523872-1-1.html

网友:
功率不一样,可能要修改一下不分元件的参数。

网友A:
用成品温控器简单,不用调试。10元左右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用成品温控器简单,不用调试。10元左右

那个温控器太大了,买都买好了一直嫌大没搞

网友:
嘉力创有开源项目很袖珍小,还有温度曲线能模拟回流焊

网友:
买个直发夹板  能调温 能恒温  还带壳子

网友:
这电路没看懂啊,A点电压怎么只有3--4V?

网友:
立创开源广场的找羊挺好用的

网友:
进来了解一下

网友:
我是用工业温度控制仪控制PTC板的,装在PC机电源壳子里,设置自动PID模式,温度波动在1度以内。

不过体积确实大了点,但效果非常好。

网友:
支持折腾,可以试试。

网友B:
猪老师的内阻仪项目搁置了吗?

网友:
最近挺火的小O小Q那个.小个迷你.

楼主:
引用 网友B:
猪老师的内阻仪项目搁置了吗?

不懂单片机编程,搞不出来,不想搞了

网友C:
引用 楼主:
不懂单片机编程,搞不出来,不想搞了

有没有市场前景,单片机我一般项目能搞,你能搞到市场我们合作

楼主:
引用 网友C:
有没有市场前景,单片机我一般项目能搞,你能搞到市场我们合作

现在做内阻仪的厂家越来越多了,估计要卷起来了,没什么前景。。。

网友:
引用 楼主:
现在做内阻仪的厂家越来越多了,估计要卷起来了,没什么前景。。。

感受一下还是工业定制还行,利润还可以小打小闹也能做.消费型产品市场已经铺开真拼不过那些专业的厂家.

网友:
原理差不多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用成品温控器简单,不用调试。10元左右

有这么便宜的?海鲜市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