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拓邦保护板的一些研究

楼主(2024-04-26):
最近搞了两块拓邦6020的保护板,一块带蓝牙一块不带,就是论坛里最常见的那两款,价格都为15元不包邮,不包好坏的那种
到手后进行了一些研究
首先,两块板子都是好的,能方便得用上位机解锁,我改成16串的,接上电池实测也一切正常。
我测试的一些数据也分享下
1、不管带不带蓝牙,待机功耗都挺高,无蓝牙款10ma左右,有蓝牙款12ma左右,这板子不大适合不经常使用的电池。
2、这板子标称的充放电流为20A和48A,我把其充放电限制都设置到50A,然后进行了30分钟的48A充电测试和48A的放电测试,板子表现一切正常,除了mos管温度高了点,有65度左右。这板子的充电潜力挺大的,远不止20A。

后面,我打算研究下其rs485通讯协议,看能不能用esp32之类的单片机开发板写个控制器出来,好让其能和古瑞瓦特光伏离网逆变器进行通讯,让这块板做一块称职的储能保护板

网友:
这板子要实际带载过才能确定是不是真的好,我的一块就是带载不行,估计其中有几组MOS管不良了
想省电估计把蓝牙模块拆了就行,我看有改成外置蓝牙加个开关的,实际测试的话日常用没啥问题

网友A:
这板子费电的原因在于是线性电源供电

网友:
好文章,能上图更好

网友B:
这板子不大适合不经常使用的电池。

网友C:
引用 网友B:
这板子不大适合不经常使用的电池。

可以加开关给保护板断电

网友:
可以加开关给保护板断电,https://www.mydigit.cn/thread-438413-1-1.html

网友:
引用 网友C:
可以加开关给保护板断电

你是没炸过板

网友:
给保护板加开关怎么会炸板?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板子费电的原因在于是线性电源供电

有没有大神改下DC-DC试下

网友D:
静态功耗略大,试试连电脑,开启待机休眠,放电激活,可行吗

网友:
要能上24串就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静态功耗略大,试试连电脑,开启待机休眠,放电激活,可行吗

放电激活不行的,试了所有办法都不行,不知道是不是缺少什么配件。

可以通过充电和通讯激活,目前就有想法,就是用一个esp32模块写个程序跟板子通讯,实现通讯激活的功能,模块供电接在电门锁上,程序只实现一个功能,接个小屏幕显示当前电压电流剩余电量,就是不知道这板子的RS485通讯协议规范,有哪位坛友有文件分享一下

网友(2024-06-03):
拓邦保护板

网友(2024-07-08):
或许你把它捂起来就不一样了

网友(2024-11-08):
这板子的充电均衡和静态均衡有什么区别?需要开启吗?

网友(2025-01-07):
引用 楼主:
放电激活不行的,试了所有办法都不行,不知道是不是缺少什么配件。

可以通过充电和通讯激活,目前就有想 ...

放电激活不行:因为放电后整个输出就没电了,无法检测输出。
可以从电池直接取电,通过电门锁后给自己的模块供电,电门锁打开后通信激活电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