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三洋洗衣机E4报警修理

楼主(2024-04-26):
故障描述
每次到脱水环节报警E4,以前都是搜百度,但是百度结果太笼统
现在搜抖音,不过型号太多,最后综合判断
有说排水管堵的,进水口堵的,还有不平衡的,都被一一排除了
最后剩下门上的安全开关,进水排水都正常,一到脱水环节就报警,脱水需要高速旋转,这里处于安全考虑
高速旋转过程一但门被打开,机器就会紧急刹车停止旋转。

拆盖的过程忘记拍照了,每台都不一样,我这是三洋的,开始也不知道拆什么,拆多了
其实只需要拆后面的一条盖板

这是进水口

这个就是安全门开关

由于触点是暴露在潮湿环境中的,导致氧化接触不良,我测了触点大概有1500多欧电阻
然后用砂纸打磨了一下,就好了
他们有短接的,我没有短接,安全还是要放在第一位

网友:
还好给你找到问题所在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