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播放] 洗脑专用?9款老年评书机拆解评测完善汇总看个够(122P)

楼主(2024-04-26):
家里老人早先喜欢电视购物,估计信息被“分享”了,陆陆续续收到药商免费寄送的药物推广机。美其名曰:老年评书机。里面大多是一些老歌曲、评书之类的音频穿插着一些健康讲座和药物介绍。早期的做工质量还不错,有的功能还挺全;后期的质量越来越差,功能越来越简单。大多只能播放,调节音量,不能够选曲。陆续将手里拆解过的几个有特色的药物推广机汇总整理了一下,发帖供坛友参考。

注:有坛友觉得这种药物推广机能洗脑,水可以载舟,也可以覆舟。仁者见仁,智者见智。这种药物推广机拿到手后听过一些,大多是一些老歌曲、评书之类的音频穿插着一些健康讲座和药物介绍,听了没觉得有什么,不知道老年人听了会不会真被洗脑?从2016年收到第一款药物推广机到现在,陆陆续续收到不少。前后做工差别还是很大的。早期的做工质量还不错,有的功能还挺全;后期的质量越来越差,功能越来越简单。说明洗脑效果不是很明显,越来越节约成本了。个人认为老年人生活是比较单一的,尤其是孙子辈的已成人的。靠这个洗脑,远不如那种听课送小礼品推荐高价保健品的,那个是真洗脑、真坑人。手里的这种药物推广机基本上都换成有声小说、音乐之类的了,家里老人也只是听了一阵子,大多都闲置了。这东西网上详细介绍的不多,发此系列贴子的目的,主要是抛砖引玉,和坛友交流一下这种药物推广机更好的再利用方法。

欧米伽叁老年评书机拆机(杰里篇)

这款评书机,做工还可以,但只有音量调节功能,没有选曲等其它功能,支持MP3格式的音频文件,播放声音够大,播放时有指示灯指示。内置锂电池供电。随机带的4G容量拆机TF卡,做了目录加密,在PC端不能直接查看具体内容,可以通过GHOST做成镜像文件,然后进行提取、更换、删除等操作。

相关链接:
欧米伽叁老年评书机拆机(杰里篇)附目录加密TF卡PC端文件提取方法

药商免费送的老年评书机拆机(杰里篇)

这款评书机是早期收到的,做工还算可以,但只有音量调节功能,没有选曲等其它功能,支持MP3格式的音频文件,播放声音够大,播放时有指示灯指示。这种电位器调整音量的评书机,没有找到增加选曲功能的方法。

相关链接:
药商免费送的老年评书机拆机(杰里篇)

药商免费送的老年评书机拆机(建荣篇)

这款评书机外观设计得还不错,做工也还可以,但只有音量调节功能,没有选曲等其它功能,支持MP3格式的音频文件,播放声音够大,播放时有指示灯指示。没找到添加选曲功能方法;只发现板子一隐藏开关,可实现播放音频初始化,重新从第一首音频文件开始播放。

相关链接:
药商免费送的老年评书机拆机(建荣篇)

next

楼主:
药商免费送的专用评书机增加选曲功能

这款评书机主体有一层磨砂材质的覆膜,手感还不错;只是这种磨砂材质的外壳使用久了,会发粘,比较讨厌;可以蘸着酒精之类的溶剂擦拭,能将表面发粘的磨砂材质擦掉。顶部4个按键,只有调整音量大小的2个按键有用,选曲的2个按键是固定住的,不起作用。主控是建荣的MP3解码芯片,丝印:BCGAM0Y.1,网上找不到相关的资料。按键采用的是ADKEY并联模式,通过测试,恢复了选曲功能。顺便改进了充电部分,加了开机指示灯。采用的是弹压式TF卡座,可更换TF卡,支持MP3格式的音频文件。

相关链接:
药商免费送的专用评书机增加选曲功能并加以完善

药商免费送的音乐播放器恢复选曲功能

这款评书机做工看着不错,支持MP3格式的音频文件。使用可更换的18650锂电池,板子集成锂电池保护电路,有简单的充电电路;使用的建荣MP3解码芯片,丝印BCH591H.1,找不到相关资料,但管脚和建荣SOP16封装的AX1073B芯片管脚也有些相似。同样只有音量增减按钮,没有上下选曲功能。内部按键采用的是ADKEY并联模式,测试出了相应阻值,恢复了选曲功能,因为平时用不着,就没有增加选曲按钮和按键,需要时再增加。

相关链接:
药商免费送的音乐播放器恢复选曲功能附简单分析

药商免费送的养生故事机改锂电池供电

这款评书机做工相对简单一些,使用3节AA电池,可以直接换锂电池供电。采用的是弹压式TF卡座,可更换TF卡,支持MP3格式的音频文件,音量挺大的,用来听个评书什么的还可以。有时间就完善了一下。改成了支持锂电池、AA电池两种可互换模式的,使用的XH2.54-2P接插件,平时主要使用锂电池供电,想用AA电池换一下插头就可以了;锂电池使用3.5毫米DC接口直接充电。

相关链接:
药商免费送的养生故事机改锂电池供电附加密格式TF卡PC端文件提取方法

next

楼主:
药商免费送的掌中宝数码播放器

这款评书机做工和用料看着可以,内置锂电池供电。功能基本上没有限制。开机,暂停,音量调节,选曲功能都具备;另外接入电脑可以当读卡器、外置音箱;支持常见的MP3音频文件。TF卡内置。拆开看了看,充电部分弱了些,采用的二极管降压、电阻限流方式。自放电有些大,晚上关灯状态,可以看到指示灯微亮,有时间可以完善一下。

相关链接:
药商免费送的掌中宝数码播放器拆机

药商免费送的老年评书机拆机

这款评书机做工和用料看着不是很好,外壳看着比较粗糙;功能做了部分限制,只有开机、音量增、减按键,不过可以支持常见的MP3音频文件;供电使用的是可拆卸的18650锂电池,原配18650锂电池比较轻,估计容量不会很大;原配拆机TF卡只有56M。采用的是ADKEY串联模式,测试了一下,没找到添加选曲等功能。

相关链接:
药商免费送的老年评书机拆机

药商免费送的千睿康专用评书机

这款评书机做工还可以,使用的杰理MP3解码芯片,丝印:AB1532CG4N1R.1-82E,找不到相关资料。采用3节AA电池供电,有一个暂停播放复位按键,电位器音量调节,播放声音够大,没有选曲等其它功能。使用的smp特殊格式的音频文件,不支持常见的MP3音频文件,改造的意义不大。

相关链接:
药商免费送的千睿康专用评书机拆机

end

网友:
市场还是不小

网友:
太强了,老哥居然有这么多的评书机,论坛里你的评书机应该是最多的了吧
大部分老年人获取信息的渠道相对比较窄,对新事物的分辩能力也比较差,很容易被卖药卖保健品和保健器械的骗子给蒙着,如果子女常年不在身边的,被蒙着的概率更大。
另外老哥还在用XP?

网友:
大佬拆解的真的细致。感谢分享。

网友:
直接拉到评论了,这个机器没啥兴趣

网友:
真够齐全的

网友:
楼主手上货不少啊

网友:
好多的货啊

网友A:
是真的越来越差了,现在连外壳都懒得做了

网友:
嫖了这么多,累死了

网友:
这个不是洗脑机吗

网友:
评书机是真不少,老年人用来听评书也不错。

网友:
杰里芯片应用很广~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是真的越来越差了,现在连外壳都懒得做了

最坑人的是定制方案,魔改存储卡触点和卡座,没法变成普通播放器。

网友:
楼主已改了个随身携带的老头乐 ,接下来可以用这壳体改个 tws的蓝牙音箱玩

网友:
引用 网友B:
最坑人的是定制方案,魔改存储卡触点和卡座,没法变成普通播放器。

能白嫖一个就有一个老年人少受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