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照明] 全站首拆飞利浦随心E境遥控型调光节能灯

楼主(2024-04-27):
220V/20W ,一套有俩灯,附送遥控器,2012年生产。通过遥控器控制灯的明暗,用手指在遥控器中间的圆圈转两圈调节亮度,也可以在圆圈下面选择固定三档亮度。但是有一个灯不亮,拆开后发现太复杂了,不会修,灯管是好的,用18W/0.22A电感镇流器点灯测试正常。

网友:
看看是不是红色的谐振电容坏了,坏了会不亮,跟灯丝串联的那个。

网友:
看着好复杂

网友:
做工比13003的强太多。

网友:
当年不便宜呀

网友:
好好修修,控制部分难得

网友:
这东东不便宜

网友:
15年前,10元一个,保修1年

网友:
这灯的质量真好

网友:
终于有无频闪电子变压器,可惜楼主没配备用电子变压器,不会互动回复。楼主海掏的话,买个赛特龙FESTA12x21STABI稳像仪,首发拆解帖子,与极眸稳像仪差不多的售价,却能做到反保罗双筒。

网友:
确实复杂,若能找到芯片资料就好了

网友:
11年前数码之家老站有拆解过

@feiban 飞利浦随心意境2无线遥控节能灯拆解评测
http://bbs.mydigit.cn/read.php?tid=671888

802.15.4芯片,无线通信的关键所在。型号CC2530。供电是LNK302DG,不隔离啊!也不加LDO,直接就给RF芯片供电

背面

主要芯片:CC2530(802.15.4),CY8C204(触摸控制),黑方块儿是蜂鸣器。

网友:
电路有点复杂

网友:
还要上电池??????

网友:
把所有电容全换了说不定有奇效

楼主:
补发的灯到了,换上了,又新买了一套暖光的,我也是第一次见这种无限遥控可调光的节能灯,就当个玩具吧!圆盘型遥控器设计挺有趣的感觉。

网友:
TI CC2530 zigbee无线芯片输出PWM信号到UBA2201控制亮度,检查一下两个芯片的供电是否正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