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卓] 华为Pura70Pro+拍照测评,与Mate40Pro对比

楼主(2024-04-27):
华为Pura70Pro+相机测试,与Mate40Pro对比。还有网速对比。
用了3年半的Mate40Pro,前几天入手了Pura70Pro+,Pura70Pro根本抢不到,都没放多少货,只好买Pro+了。
用了几天感觉还是挺不错的,虽然性价比不高,但省事,懒得换其他品牌,用着也很流畅,发热略大,但也还好,国产制程做到这种程度也可以了。
相机方面感觉有点偏色,还有待优化。

其他数码产品开箱评测文章:https://blog.zeruns.tech/category/pingce/

Pura70Pro+与Mate40Pro网速对比
两部手机都是电信卡,都开启了5G。

Pura70Pro+与Mate40Pro拍照对比
主摄
这组照片感觉P70拍出来偏黄了一点

这组感觉P70好一点

这组感觉P70也是有点偏色

这组感觉P70好一点

这张就感觉P70颜色准一点,细节也更好一点。

这张P70更好,Mate40Pro严重偏色。

这张是P70更接近真实色调一点,但也是偏黄了一点。

长焦
P70Pro+的长焦是3.5倍光学变焦,Mate40Pro的是5倍光学变焦,但P70Pro+的长焦传感器底更大,像素更高,所以效果比Mate40Pro的还好一点。

广角

长焦微距
这个长焦微距功能很方便,可以用来检查芯片引脚有没有连锡,可以放大看芯片丝印。

P70Pro+其他样张

充电功率
原装100W充电头,锁屏状态下大部分时间的充电功率大概在60到70W之间,亮屏状态下充电功率下降到二三十瓦,温度高点时充电功率也会下降。

推荐阅读

楼主:
刚刚推送系统更新了,更新内容是优化了相机,实际体验确实变好了

网友:
Mate40Pro打算出吗,多钱?

网友A:
所谓的流畅,几个画面切来切去,现在三五千的手机,基本没有出现不流畅的情况了吧

网友:
华为Pura70Pro+拍照测评,与Mate40Pro对比

楼主:
引用 网友A:
所谓的流畅,几个画面切来切去,现在三五千的手机,基本没有出现不流畅的情况了吧 ...

它这麒麟9010实际性能可能还不如一些三五千的手机呢

网友B:
性能肯定不行,没办法,但起码零件是全国产

网友:
拍照好就行,我对其他的没什么要求。不是我喜欢拍,而是除了打电话,就拍照有时会用到。其他的能用就行。

楼主:
引用 网友B:
性能肯定不行,没办法,但起码零件是全国产

对,几乎全国产了

网友:
拍摄功能与效果确实不错,就是马内有点多!
另外不知道会不会有什么通病,就像P30P 的后摄镜头,2年多后突然就糊了,摄像头错误! 到花粉一看,好多用户都有相同的故障现象。

网友C:
好像是索尼1英寸摄像头

网友:
发热略大 ,到什摸程度,正想买呢?

网友D:
楼主土豪

Pura70pro+有没有卫星通话

网友:
长焦微距效果确实不错。

楼主:
引用 网友C:
好像是索尼1英寸摄像头

ultra版才是索尼1英寸CMOS

楼主:
引用 网友D:
楼主土豪

Pura70pro+有没有卫星通话

有天通卫星电话+北斗卫星短信,这次卫星短信还支持图片

网友:
摄像头是国产的?

网友E:
这种落后那么多代的玩意,居然还……

楼主:
引用 网友E:
这种落后那么多代的玩意,居然还……

对,很落后,你说什么都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