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另类] 方牛 铁芯 厚度问题,有经验的来说说

楼主(2024-04-27):
想自己绕个变压器,因为功率问题,想把2只一样的变压器铁芯拆出来,做一个铁芯叠厚10厘米,中舌宽2.5厘米的工频变压器。铁芯这样的叠厚 会不会有问题???

网友A:
铁芯的厚度是增加了,可铁芯的空间还是没有加大,能绕的线还是不能增加啊,你增大功率首先就得增加线径啊,线径不加大电流就大不了,功率怎么能增加?的你想过没有?

网友:
应该可以吧, 横截面积增大就可以增大电流。我瞎说的。

网友:
2楼说的有道理

网友B:
叠厚增加线路绕不下也没用,还不如直接就两只变压器一起用,输出整流后并联在一起就可以了

网友:
增加铁芯截面积,加大线径,圈数可以减少,总功率增加

网友:
引用 网友B:
叠厚增加线路绕不下也没用,还不如直接就两只变压器一起用,输出整流后并联在一起就可以了 ...

这样比较好

网友:
直接买新的吧

网友:
线圈圈数减少,线经加大,总功率增加。

网友:
两个相同铁芯组合在一起,功率加倍,每伏匝数会减少,留出来的空间加大线径。当然最好还是先计算一下

网友:
一般EI变压器最大叠厚不超过舌宽的2倍

网友:
铁芯越接近圆形,铜线周长越短,铜损越小。
叠厚太多,变成长长长矩形,可以用,但经济性变差。

网友:
做不如买二手的 直接用。不行就开关电源。

网友:
只能说有限

网友:
没问题,经常这样干。
美中不足就是浪费一点线,因为铁芯截面积决定变压器功率,而同样截面积情况下,正方形周长最短~所以变压器设计时尽量趋于正方形截面~~~

楼主:
引用 网友A:
铁芯的厚度是增加了,可铁芯的空间还是没有加大,能绕的线还是不能增加啊,你增大功率首先就得增加线径啊, ...

功率大了,每伏的圈数就会降低。还是可以增加功率的。其实也不需要那么厚,7-8厘米厚就够了,可剩那3厘米厚的铁芯就没啥用了,还不如直接都用上。。

网友:
可以,见过日本功放上变压器就是加厚的。

网友:
       这样设计可以得到相对较短的磁路重量和铁损,相应铜材消耗有所增加

网友:
还是买个新的吧!!!

网友:
引用 楼主:
功率大了,每伏的圈数就会降低。还是可以增加功率的。其实也不需要那么厚,7-8厘米厚就够了,可剩那3厘米 ...

功率是可以增大一点,但很有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