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持表] 指针表的欧姆档读数抖动好快,是感应电压么,求科普

楼主(2024-04-27):
两插插排接电但是不按插排开关按钮时的零地与火地(这个所谓的地是指插排附近的一个暖气管道)的电阻图,快抖成塞子了。一个500KΩ一个4MΩ左右来回抖动。(自动量程万用表直接来回跳量程罢工了,手动量程万用表200M档时12-100MΩ间跳数字)又用一个真有效值的表可以出比较稳定的读数4.7MΩ和475KΩ。这是感应电压么,还是说暖气管道停暖之后在远端有电机漏电还在运转

网友:
用电压档量。
然后再量量真地和暖气之间。

网友:
表头脑血栓了

网友:
中文表达意思丰富,楼主也算是虚心求科普,仅提醒下楼主,零地间是有些电压差的(常见在1-4V内)

网友:
这拼音是不是死表啊?

网友:
这机械表响应太快了。看不到读数

楼主:
测了一下暖气到地是毫伏,接近零。
插排关闭情况下,零地电压160V左右,火地180V。
打开插排按钮,零地归零,火地180V。

晕,原来是插排的开关按钮控零线了。反过来就好了,火地0,零地1V左右。
原来早晨是电阻档侧220V了,怪不得乱颤哈,还好没烧表。

楼主:
看来老房子还是要想法加个地线,不然太危险。上午也算间接接地了,也得有点几毫安电流吧,电流外面一排漏保没有一个跳的。。。

网友(2024-09-22):
你得用全保护表,烂表容易把你带走

网友:
零线对地电压一般4V 左右,越小越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