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0135翻车了

楼主(2024-04-27):
翻车了,翻车了!40135翻车了。
电池接线接好好久了,但是那个盒子一直没有发货,等了5天没有发,退了重新下单又过了两天,还是没有发,算了胶布一缠裸机上车试车算了,结果翻车了,半路上没有电了,把我甩在路上硬是推了2公里的车。寄来的时候52.2V,是16串磷酸铁锂,大概单个电压也就是3.2V吧,感觉这52离48还有4V电压,原车为绿源ZFA小蜜豆用的星恒俚电,据说是锰酸锂,好像名声不太好,都说是鼓包王,用了两年里程有11000公里的样子,感觉还行吧,衰减不算很大,解速了最快骑行速度差不多37码的样子,续航解码后差不多也就是三十七,八的样子,现在也能到三十多的样子,天天看贴吧天天看看论坛,这个做锂电那个做锂电,心想自己也搞一个,也就这样下手了,三元不敢搞,听说那个搞不好会爆,就搞了磷酸铁锂,看来看去40135还可以,本来是打算搞个15串的,但是卖家说3.65V是虚电很容易就掉到3.4左右,这么一算那还是算了搞个16串的,本来15串X3.65=54.75,跟我现在用的充电器电压正好对得上,现在用的充电器电压最高为54.46的样子。第一次用铁锂,这家伙说没有电就没有电,关键我的原车SOC不能显示了,只有显示电量的格子,主要是我只接了两根电源线,通讯线不知道怎么接,也不知道接哪里,买的充电口有4根细线,原车好像只用了2根,还没有研究要怎么接,下面直接上图,论坛高手多,这个绿源的SOC要怎么接到组装的锂电保护板上?昨晚用原车的充电器给电池充电只能充到54.36V,但是看了下耗电量差不多有1度多电,单个电压还没有到3.4V,也就是说还可以向上充0.25V电压,差这么多为什么又充电用了一度呢,有点搞不懂了,今晚下班回去把原车电瓶带上,再作个测试,看看能骑行多远。哦,上面忘了说,从52.2V骑到推车,大概骑了10公里,车上两个人,体重共330斤,不说了不说了,上图,骑行中截了几张图电流最大有25A,那个显示66%的是原车电池,组装的没有这个百分比显示

网友A:
铁锂的放电特性就是90%的电量都集中在3.2-3.3V这个区间,靠电压判断电量非常不靠谱,有可能的话接个库仓计上去

楼主:
引用 网友A:
铁锂的放电特性就是90%的电量都集中在3.2-3.3V这个区间,靠电压判断电量非常不靠谱,有可能的话接个库仓计 ...

原车带SOC的,算是比较精准的,就是这个通讯要与电源控制板要怎么连接现在还不知道

网友:
你的電池工藝很有问题,
首先采解答SOC采集线是接到每一串的电池上,商家建议是合理的,做16串较为合适,
可能问题的点如下:
1.焊接是否有虚焊,虚焊最容易在大电流放电的时候断电
2.电芯是否有压差,其中一串电池拉低到2.8V也会马上保护。
最后,恕我直言,你还是别自己动手了,安全堪忧。得不偿失。

网友B:
铁锂还是直接买大厂的电池组比较好,一致性高。以前在咸鱼买过两支拆机的宁德33155,充满电放了两个月电压还是3.65

网友:
也不算翻车,52.2V ,单个大概是3.26V,电量已经大概3分之1不到了,二个人耗电更快

网友C:
铁锂就是这样, 放电平台很平

楼主:
引用 网友C:
铁锂就是这样, 放电平台很平

你说16串的铁锂,要不要买一个58.4的充电器,现在的充电器电压只能到54.4V,也就是每个单体电压只能到3.4V

网友:
铁锂说没电就没电,得上库仑计。

网友D:
引用 网友B:
铁锂还是直接买大厂的电池组比较好,一致性高。以前在咸鱼买过两支拆机的宁德33155,充满电放了两个月电压 ...

不可能啊,铁锂的特性是维持不了3.65的。不充电后马上回落到3.4V左右

网友B:
引用 网友D:
不可能啊,铁锂的特性是维持不了3.65的。不充电后马上回落到3.4V左右

真的,放了两个月 前几天要用特意拍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真的,放了两个月 前几天要用特意拍的

那看来还是得买个58.4V电压的充电器啊

网友:
组装前电池没测容量嘛

网友:
引用 网友B:
真的,放了两个月 前几天要用特意拍的

不可思议,我买宁德的132原厂拆车模组,23年出厂的16串原厂组PACK的,充满不充电之后电压会马上掉到3.45V,我这组电池状态还是不错的,放电到47V充电到57.5V已经充入了133A电量,如果按单价放电到2V充电到3.65V的测法,容量会更高

网友C:
引用 楼主:
你说16串的铁锂,要不要买一个58.4的充电器,现在的充电器电压只能到54.4V,也就是每个单体电压只能到3.4 ...

我个人感觉应该不用, 其实冲到3.4v也将近冲满了, 3.4-3.65段没啥容量的, 充满电压低对电池还好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个人感觉应该不用, 其实冲到3.4v也将近冲满了, 3.4-3.65段没啥容量的, 充满电压低对电池还好 ...

冲到3.4还是低了点,冲满回落到3.4和冲到3.4还是有区别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个人感觉应该不用, 其实冲到3.4v也将近冲满了, 3.4-3.65段没啥容量的, 充满电压低对电池还好 ...

但是又有一个声音说要定期激活充满一次,这样对电池好

网友:
铁锂没有激活这一说, 不过铁锂自放电不一致, 定期平衡冲一下就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