铁塔保护板想自已改

楼主(2024-04-27):
方便自己改动串数,就是自已弄,老板讲卖出没改板有坏的,还有兰牙据说是很难改好。特在此请教高手。

网友:
我也买了个,只能改一个吧

网友:
上位机里可以直接修改参数!

网友A:
改啥,蚂蚁板都白菜价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改啥,蚂蚁板都白菜价了

现在什么价

楼主:
谢谢·给个蚂蚁板链接

网友:
蚂蚁官方企业店啊,17-24串100安才两百多点

网友B:
两百多,铁塔才十几块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两百多,铁塔才十几块

有购买链接吗

网友:
有购买链接吗

楼主(2024-06-06):
上面的电芯温控的热敏电阻用NTC热敏电阻B值如何确定

网友(2024-09-06):
两百多点的保护板,可以买个铁塔电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