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联创DF-EF1613M落地电风扇改同步摇头电机

楼主(2024-04-27):
这台联创DF-EF1613M落地电风扇是邻居丢放在垃圾筒旁边的,俺这种垃圾佬见到什么电器眼里都会发光,没办法谁叫你有这种爱好呢。言归正传,这台风扇经通电初步检查发现电机转动有卡滞和摇头异响及偶尔停顿等现象。电机发卡主要是缺油造成的,处理很简单,上油就能恢复;摇头响和偶尔停顿现象处理上有两种方案:一是更换摇头齿轮箱,二是改同步电机;前者维修简单但不耐用,后者改动麻烦点但使用寿命长和无噪音。俺最终选择了改同步电机的方案。

深圳联创的

风扇接线图

网购的同步电机配件,几块钱一套

拆下原机摇头齿轮箱

改装同步摇头电机

改装完成的效果图

这样改装后哪问题来了:当按下风扇电机头上的红色电源开关可关断风扇电源,当按下风扇原关机按键时,摇头电机不会断电还会继续工作,请问大家有什么好的解决办法?

网友A:
摇头电机供电改一下,一端接黑线,另一端接红白蓝中的任意一端:。

楼主:
引用 网友A:
摇头电机供电改一下,一端接黑线,另一端接红白蓝中的任意一端:。

这样一插电就摇头了,摇头电机还没办法关停。

网友:
改这个不如一步到位改成直流无刷电机

网友A:
不会的,将尾部加装的红色开关作摇头电机的电源开关,闭合时,电扇的三档都能摇头,按下“0”键整机断电,不存在一插电就摇头。断开时,摇头电机不工作。

网友:
夏天到了折腾风扇的季节到了

网友:
改一下里面接线不难吧

网友B:
把摇头开关接在总开关的后边就行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把摇头开关接在总开关的后边就行了。

在理,正确方法。

网友:
你还能捡到电风扇,我这楼下的垃圾箱旁边要是谁扔个电风扇,保证秒没,拾荒的人每隔十分八分钟的就来一波扫货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把摇头开关接在总开关的后边就行了。

总开关“0” 只能切断“1”、“2”、“3” 档抽头的供电,按你的方法,电风扇正常工作时,按下总开关“0”,虽然扇叶不转了,但是仍然在摇头,还得断开摇头电机的开关或者定时器的开关才能停止摇头。

网友:
按照2楼的方案接线就行是正确的。

网友:
这电扇成色还不错都扔了,看来有钱的人还真是多。

网友:
顺便改成遥控的就好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总开关“0” 只能切断“1”、“2”、“3” 档抽头的供电,按你的方法,电风扇正常工作时,按下总开关“0 ...

大佬的话言简意赅,接在总开关后面确实是这个原理,只不过此处是琴键开关,并没有所谓的总开关,不存在接通断开之说,只是物理解除1/2/3档位的锁定状态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会的,将尾部加装的红色开关作摇头电机的电源开关,闭合时,电扇的三档都能摇头,按下“0”键整机断电, ...

有空试试

网友C:
引用 楼主:
这样一插电就摇头了,摇头电机还没办法关停。

如图所示,摇头电机接摇头开关,开关接红线,另一头接黑线。

楼主:
引用 网友C:
如图所示,摇头电机接摇头开关,开关接红线,另一头接黑线。

你这样接只有3档会摇头,其余1、2档没有摇头(摇头电机没有电源)。

楼主:
3D动画演示风扇按键工作原理

拆解电风扇按键开关

网友:
引用 楼主:
你这样接只有3档会摇头,其余1、2档没有摇头(摇头电机没有电源)。

不会没有电的,风叶电机,红线在绕组里会感应出的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