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另类] 钥匙没地方放, 经常找不到, 挂起来.

楼主(2024-04-27):
电钻夹头地钥匙光不溜秋的, 经常用的时候找不到.

这次给他打个孔, 挂机器上.
之前一直是手电钻开孔, 5cm要开半天. 最近试了一下这个, 一分钟一个. 贼快. 大功率就是好.

网友:
高速电钻当然比手钻高效

网友A:
现在还用这种锁夹头?改换自锁头好了,用手一拧就紧了,不用板手。

网友B:
这个是设计的问题,我有一个80年代的松下电钻,跟电圆锯,他们都设计了放钥匙跟放内六角的地方,直接插进去就可以了。

网友:
自己动手,丰衣足食。

网友:
大功率就是好

网友:
打不了这个孔。

网友:
设备好就是高效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是设计的问题,我有一个80年代的松下电钻,跟电圆锯,他们都设计了放钥匙跟放内六角的地方,直接插进去 ...

线屁股上是有一个, 太硬, 塞进去费力.

网友:
这个定位不错

网友:
我还以为是别的钥匙,原来是这个!!

网友:
还是直接换个手拧的夹头来的实在

网友:
工具好就能提高效率。

网友:
这样的老式电钻钥匙的确容易丢,这个方法不错,简单易行。

网友:
谢谢分享方法,这个经常换钻头的话取还是有点不方便。

网友C:
不喜欢这种夹头,要用找不到钥匙,老是用螺丝刀开

网友:
引用 网友C:
不喜欢这种夹头,要用找不到钥匙,老是用螺丝刀开

螺丝刀怎么开

网友:
金属开孔应该用锐钻,适宜低速运转,方便散热.高速运转很坏钻头的!

楼主:
估计对着齿砸, 前两天就看到一个工人用铁钉开.

网友:
引用 网友A:
现在还用这种锁夹头?改换自锁头好了,用手一拧就紧了,不用板手。

JTO那种小夹头精度高,这钥匙看着比JTO的大一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