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马达坏了,请教大家这两个瓷片电容干什么的?

楼主(2024-04-27):
有个电机坏了,拆开看了一下,发现极片附近还有两个瓷片电容,而且这两个电容还是用可能接触不良的方式简简单单搭在外壳上的,它的作用是什么?

网友:
抗干扰的,因为有刷电机在换相的瞬间会产生尖峰电压,影响其他电路正常运行。

网友:
又学习到了还没注意过这个细节

网友:
抗干扰的  基本上 小马达都有 还有上面有二极管的

网友:
抑制电火花也吸收火花对环境的干扰,应该焊接在电刷与金属壳子上~直接夹持到铁壳上属于糊弄一下~铁壳焊锡稍为麻烦~

网友:
吸收反向电动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