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动] 迷你起子机带冲击功能,大佬们给些改进建议

楼主(2024-04-27):
用typec充电,这冲击力道安装小螺丝刚合适,空开螺丝刚好打紧。

楼主:
内部冲击块弹簧也做了退火处理

网友:
建议你那短视频改用插放附件的方式,这样别人打开就不有扣55家币了。

楼主:
正反转测试

网友A:
挺小巧的 空开螺丝拧紧也需要不小的力气吧  用这个拆打印机的螺丝怎么样 在塑料上固定木螺丝能行不?

网友:
带冲击的,力道不可小嘘.

楼主:
引用 网友A:
挺小巧的 空开螺丝拧紧也需要不小的力气吧  用这个拆打印机的螺丝怎么样 在塑料上固定木螺丝能行不? ...

拆打印机螺丝没问题,内部用的威克士wx270的打击块。

网友B:
转数好低呀,使用7.2V电机 ?

网友:
自己喜欢就好

网友C:
转轴部分怎么拆出来的?试了好久拆不出来。

网友:
外观设计的真有暖通风格

楼主:
引用 网友C:
转轴部分怎么拆出来的?试了好久拆不出来。

先拆了电机和打击块,输出轴撬一下就可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转数好低呀,使用7.2V电机 ?

7.2电机用的3.6供电,弹簧退火了,可以触发打击。

网友C:
引用 楼主:
先拆了电机和打击块,输出轴撬一下就可以了。

转弯,弯折部分,不会拆。外壳拆不下来。
就是那个弯折的按钮,想不通怎么拆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转弯,弯折部分,不会拆。外壳拆不下来。
就是那个弯折的按钮,想不通怎么拆的。 ...

那个上面有个帽,用一字撬开,里面螺丝拆了就能撬掉。

网友:
引用 楼主:
那个上面有个帽,用一字撬开,里面螺丝拆了就能撬掉。

感谢  我是建议 最好能改成超短嘴

网友:
干点轻活还可以。

网友:
高级货,水管子自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