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慧荣] 有大佬知道慧荣SM3267这三个电容是多大的吗?

楼主(2024-04-27):
很早之前收的拆机板,发现有几个板子缺少这三个电容,上颗粒后3.0不认盘,所以想试一试把这三个电容补齐看一看,位置已经用红圈标注出来了。

网友:
这个位置用1uF或者0.1uF,不装也不影响识别
影响识别的在背面,RX差分线的电容,电容没问题的话就换U头或者加焊主控

楼主:
图片图片图片

网友:
请高手指点

网友:
直接搞三个105或者474 10V的上去看看

网友:
这种都差不多的把,在料板上找几个体积类似的放上去试试

网友:
拆几个体积一样的,颜色一样的大概可以吧

网友:
大个的焊盘上1uf,小个的上0.1uf试试

网友:
这三个全拆掉也不会导致3.0不认

网友:
4.7uf 1uf 0.1uf试试看?拆料板对比一下差不多应该就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