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电] 戴尔笔记本电池不充电了,拆开看看并试激活(DELL MR90Y)

楼主(2024-04-27):
戴尔笔记本,长时间没用。前两天打开,没电了,接通电源插头开机,显示:电池0,未充电。
拆开看看怎么回事。
戴尔65W,MR90Y,11.1V,min5.61Ah。
撬开壳看到:18650电池6颗,两并三串。
一组一组测量电压,发现有一组已经饿死,0电压了。
决定实施“激活”,用一个63v10000μ电容器充电12V,对这组的一颗一颗激活,操作三次,电压达到1.65V。装入充电器,识别为1.2V电池,电量99%,两三分钟就显示充满,断开再接入,重复三四次,充电器就识别出3.7V电池了,继续充电,大约四五个小时,显示已充满。
再进行第二颗。
充好了,组装还原。装上笔记本电脑,可以正常开机。但是接上电源,充电几分钟,又不充电了!
再拆下来,把剩下的两组实施充电器单独充电,至充满。组装上机,显示电量92%,接通电源,仍然不充电。
鲁大师检测,电池健康度只有52%,就这样吧。
再用电池使用一段,到50%看看能不能恢复正常充电。

网友A:
怎么开壳的,不会锁芯片么?

网友:
acer的电池组电芯也是这种排列,能拆能复原应该是有点焊设备吧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怎么开壳的,不会锁芯片么?

开壳又不断电怎么会锁

网友:
引用 网友B:
开壳又不断电怎么会锁

电芯之间电压差过大,就会锁。即使不断电,即使人工对单电芯补充。

网友:
0电压都没锁死

网友:
这样玩居然没被锁

网友:
电池竟然没锁

网友:
这激活方法有危险没

网友:
进来看看  技术不错啊

网友:
这样激活的原理是什么?

网友:
你们都没看到未充电吗?

已经锁了,没用了, 除非你有本事解锁。

网友:
这个标签打印机还是蛮不错的

网友:
我的ACER的笔记本电池也只有一半容量了。

网友:
感觉50%上锁了

网友:
老笔记本的电池还是18650的

网友:
断电就废了。。。。

网友:
进来向大家学习的看看如何激活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