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动起子充电器,拆开的那一刻,就没心情搞了

楼主(2024-04-27):
朋友的充电器坏了,叫我帮忙看一下,故障没有输出,指示灯不亮。当我拆开的那一刻,就没心情搞了,直接垃圾桶。

网友:
线路板也太烂了

网友:
壳子留住以后有用

网友A:
的确是只能扔垃圾桶,这个充电器安全性太差了。

网友:
这是个啥玩意啊

网友:
劣质产品,安全都保障不了

网友:
哈哈哈哈,降本增效到了极致。

网友:
中国制造,国之重器

网友:
电路简单,输出的电压纹波可能很大,元件少

网友:
这是把直插件都改成贴片了吗?

网友:
我记得有段时间这样的35 10个包邮

网友:
变压器都被你扯了

网友:
史前时代充电器

网友:
我的电钻配的充电器很轻,估计也是这样垃圾货

网友:
偷工减料到这种程度。。。。。

网友:
好歹摩一个电路图出来,再评价好坏吧。这样武断,就说不行,为什么不行,还是不知道。

网友:
从电路来说只充充电完全没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A:
的确是只能扔垃圾桶,这个充电器安全性太差了。

别,拆小零件咯

网友:
看样子开关芯片不保,这种电源换开关芯片不划算了

网友:
物不可貌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