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51] 通用USB转双串口的开源方案

楼主(2024-04-27):
通用USB转双串口,出厂自带程序,免驱动安装

可以用于各种芯片的串口仿真,通讯,下载等强大的功能:

网友:
usbCDC的有些设备支持不是很好

网友:
出厂自带程序?win7需要安装驱动吧?

网友:
烧录默认是 USB-HID转串口,WINXP/WIN7及以后都不需要安装任何驱动,
只要鼠标键盘能动,HID 就能动,USB-HID转串口烧录免驱动安装,

自动控制停电上电

网友:
用了这个方案通讯速率不用管只管发数据和接收数据,注意一定要接收数据不然就会阻塞程序.前期特定方案用可以,用的心惊胆战生怕不小心不干活,比CH340娇气,暂时也不敢大范围用于产品.如果后续稳定了可靠的话那对我们工控党就是大大的福利,省了一个USB-TTL芯片和外围.还有这货的下载很爽啊,比之前的ISP用串口下载爽的多.

网友A:
STC的USB转双串口用的是CDC方案吧?用HID转串口虽可以实现,但在PC端能看到的是两个传统串口吗?如果不能,上位机看到的是两个HID设备,就是另外一回事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STC的USB转双串口用的是CDC方案吧?用HID转串口虽可以实现,但在PC端能看到的是两个传统串口吗?如果不能, ...

HID+2CDC  复合设备
1, USB-HID 用于烧录:
     STC-USB-HID-UART1 (2CDC+HID2)
2, USB-CDC, USB转双串口
    STC-CDC1-UART1 (COMc), 2CDC+HID
    STC-CDC2-UART2 (COMd), 2CDC+HID

楼主:
引用 网友A:
STC的USB转双串口用的是CDC方案吧?用HID转串口虽可以实现,但在PC端能看到的是两个传统串口吗?如果不能, ...

对的,STC的USB转双串口用的是CDC;烧录程序用的是USB-HID,不需要装任何驱动直接下载。

网友:
Ymodem协议传数据不能用,ch340可以。啥原因,1m波特率。

网友B:
这个能否模拟CH340的RTS和DTR等引脚输出功能吗?

网友:
可以作为usb转串口芯片来使用吗?

楼主:
可以的,STC免费+包邮送,您可以加我微信:   19952583740

楼主:
RMB1.1, STC8H2K12U 2CDC+HID-SOP16
通用USB转双串口,出厂自带程序,免驱动安装
免驱动的 USB-HID 速度快,HID传输的速度是 64K字节/秒 = 512Kbits/S

网友:
STC USB转串口,用于STC芯片下载程序,方便实用。
想用STC USB转串口后为ESP8266下载程序,无法实现自动下载。这个比340逊色。

网友:
用8H2K08U做的,波特率1.5M速度不快啊,传输速率才30多k。

网友:
收回那条,是我设置有点问题。弄成小包了。

网友(2024-05-28):
引用 网友B:
这个能否模拟CH340的RTS和DTR等引脚输出功能吗?

看到有网友增加了这个功能,并且程序是开源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能否模拟CH340的RTS和DTR等引脚输出功能吗?

可以的,楼主可以测试下网友分享的这个范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