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捡了个外国造的氧传感器,想看看构造,没想到啥也没看明白

楼主(2024-04-27):
全英文标识,OXYGEN SENSOR,产地是越南

外观看塑料材质不错,也很厚实,用了环氧树脂封装

拆这个费了大力气,斜口钳试了一下,伤害不足,放弃,请出大力钳,连续施压,终于打开缺口

拆完发现结构很简单,就看见环氧树脂里有一颗色环电阻,没搞明白,貌似有酸铅电池的感觉,有点酸味。

网友:
没看出啥原理

网友A:
可能是通过氧化还原反应转递电信号。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能是通过氧化还原反应转递电信号。

有可能,原本以为是氧化锆的氧传感器,没想到内部结构如此简单

网友B:
外壳质量那么好啊   斜口钳都不行

网友C:
氧传感器一般是由一个两面分别烧结有多孔铂的电极,通过两侧氧浓度的不同来产生不同电势差的这么一个东西

楼主:
引用 网友B:
外壳质量那么好啊   斜口钳都不行

不是斜口钳咬不动,是下不了口,咬不住

楼主:
引用 网友C:
氧传感器一般是由一个两面分别烧结有多孔铂的电极,通过两侧氧浓度的不同来产生不同电势差的这么一个东西 ...

贵金属就没见到,看到黑色的像是铅电极,还有酸铅电池的那种酸味

网友D:
小车用的氧传感器??

楼主:
引用 网友D:
小车用的氧传感器??

看外观不像,汽车上是金属的,应该是其他设备上的。

网友:
气体检测仪上的?

网友:
这结构还没有可燃气传感器的结构复杂。

网友E:
你这是氧电池传感器,这个型号是鬼子产的长寿命类型,一般呼吸机,医疗设备使用,检测仪器偶尔也用,简单说就是用这个做源测氧气百分比

网友:
牛批,就是不知道这东西是怎么感应的

网友:
不知道这东西是怎么感应的

网友:
制氧机可能是这个显示氧浓度吧

网友:
我做呼吸机的,这是氧电池,呼吸机里用的。
里面是装的化学液体,与氧气反应,产生微小的毫伏级电压。用的时候需要放大。
这东西放空气中也会自然消耗里面的化学液。

楼主:
引用 网友E:
你这是氧电池传感器,这个型号是鬼子产的长寿命类型,一般呼吸机,医疗设备使用,检测仪器偶尔也用,简单说 ...

感谢科普,谢谢

网友:
的确看不懂原理

网友:
破坏性的拆解,都废了也没搞清楚,可惜一只传感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