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霍尔传感器驱动继电器

楼主(2024-04-27):
霍尔传感器驱动继电器,从热水器上拆了一个水流传感器,用8550和8050搭了一个电路驱动一个12v继电器,发现怎么接都么有成功,继电器一上电就吸合,查了一下网上的资料,是不是要接lm393运放,谁有电路图提供一下,谢谢

网友A:
水流传感器里面有的是干簧管

楼主:
引用 网友A:
水流传感器里面有的是干簧管

热水器上的是霍尔传感器

网友:
无图无真相

网友B:
你上个图大家才好帮你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上个图大家才好帮你的。

图上是今天有做的,输入端加了一个电容,现在,上电的时候是led不亮了,但是传感器转起来的时候led灯闪,要是继电器就是连续的吸合,我觉得这个电路不对,需要检测到有传感器输出后锁定输出,接通继电器,传感器没有输出就断开,

网友B:
传感器输出需要接一个可重触发电路再驱动继电器,应该就达到你的要求了。

可重触发电路可以用555芯片,百度一下,应该可以找到相关电路图。

楼主:
引用 网友B:
传感器输出需要接一个可重触发电路再驱动继电器,应该就达到你的要求了。

可重触发电路可以用555芯片,百 ...

555施密特触发器,我找找看

网友A:
这个传感器输出是脉冲可能还含有直流成分,脉冲频率和流速相关。不知控制继电器去干啥?有示波器看一下传感器输出的波形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传感器输出是脉冲可能还含有直流成分,脉冲频率和流速相关。不知控制继电器去干啥?有示波器看一下传感 ...

控制交流接触器,接触器带一个3千w的电源,我做的一个zvs,当水泵不工作的时候,电源就不工作,防止zvs铜管过热损坏

网友A:
引用 楼主:
控制交流接触器,接触器带一个3千w的电源,我做的一个zvs,当水泵不工作的时候,电源就不工作,防止zvs铜 ...

3千瓦的电源和水泵电源同步岂不可以省去这个传感器?
如果担心水泵故障,水流中断,可以测一下没水流时传感器输出的直流电压有多高,如果1V一下,可以用几只二极管串联,隔断直流成分,整流输出脉冲给电容充电,然后用电容的电位控制三极管导通来控制继电器。

网友:
电脑风扇里面有霍尔传感器,拆下来代换一下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A:
3千瓦的电源和水泵电源同步岂不可以省去这个传感器?
如果担心水泵故障,水流中断,可以测一下没 ...

输出对正2.5v,

网友C:
直接用水流开关型,带干簧管的那种传感器方便些!霍尔脉冲的用于精确计量适合用单片机配合!你是用来做开关作用,还是用干簧管式开关型水流传感器方便些!

楼主:
引用 网友C:
直接用水流开关型,带干簧管的那种传感器方便些!霍尔脉冲的用于精确计量适合用单片机配合!你是用来做开关 ...

也对,谢谢,我回去试试

网友:
感谢分享,看帖学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