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存储] 闲鱼捡垃圾之PLEXTOR PX-128M6G-2242,成功救活大马主控

楼主(2024-04-27):
坚持不懈的逛闲鱼,机缘巧合看到了,果断出手

有一说一,邮政是真的慢,今天到货,能认盘,不能分区格式化,原始数据写入并不多,9DDK颗粒,大马主控的,心想只能搬板了,结果如法炮制https://www.mydigit.cn/thread-300487-1-1.html竟然救活了

复制24G,主控发热就出现波浪,MLC配大马也掉速???还得搬板2246EN???

2024/4/29 9点:低格后,持续写入速度似乎正常了

2024/4/29 10点:真正破案了,是垃圾固态源盘的问题

楼主:
俗话说不怕用,就怕放

网友:
经典永流传  有收藏价值

网友:
芯片存储器不通电慢慢的里面的电荷跑了就坏了

网友A:
能不能算是修复需要上机安装系统实际使用才行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能不能算是修复需要上机安装系统实际使用才行的

恢复的系统,没问题

网友:
引用 楼主:
恢复的系统,没问题

有类似的256G固态,通过清零能分区格式化并安装了系统,测试速度也没有啥问题。可实际使用时却发现电脑会随机无规律的卡死,最终排查发现还是这个固态导致的。

网友:
要长期使用才知道稳不稳定,跟有些坏固态一样,重新量产成功,但是使用还是有问题。

网友:
要长期使用才能测试有没有问题,跟有些坏固态一样,可以量产成功,但是使用还是有问题。

网友:
估计还是有隐患需维修

网友:
亦喜亦忧 不明觉厉

网友:
技术不 错,凭本事低价入手

网友:
这个厉害了,不过128G也比较小的容量了,感谢分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