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脑] 维修一个dell笔记本,电源部分未知三脚怪WU45d

楼主(2024-04-27):
这个贴片三脚是什么型号,双脚短路了,但不知道这个是啥型号?有大神修过吗?用什么代替?

网友A:
CD9,D表示是二极管,至于是什么二极管,要根据电路具体分析。
拆下来看看线路板,下面两个脚是不是本来就连在一起的,也就是你说滴“双脚短路了”

网友B:
淘宝搜WU4二极管就有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CD9,D表示是二极管,至于是什么二极管,要根据电路具体分析。
拆下来看看线路板,下面两个脚是不是本来就连 ...

感谢,明儿拆了看下。

楼主:
引用 网友B:
淘宝搜WU4二极管就有了

还真有,看来得拆了看下

网友:
现在的丝印越来越杂乱,非常难替换。

网友:
2只24v稳压管,可以替换

网友C:
内部其实是稳压管,静电涌浪保护,用稳压管可以自己改。

楼主:
引用 网友C:
内部其实是稳压管,静电涌浪保护,用稳压管可以自己改。

ok,太感谢了,本想淘宝下单买,看到兄弟回复,先用稳压管试试